wince中如何实现Form的全屏显示

楼主:
就是把标题栏任务栏都隐藏了

如果加一黑布做背景的话
全屏都是黑的

网友:
        //用这个代码隐藏任务条
        HWND hwndTaskBar = ::FindWindow(TEXT("HHTaskBar"), NULL);
        if(hwndTaskBar)
        {
                //::EnableWindow(hwndTaskBar, FALSE);
                ::ShowWindow(hwndTaskBar, SW_HIDE);
        }

       //dialog的代码里:
       MoveWindow(0, 0, 屏幕宽,屏幕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code//用这个代码隐藏任务条    HWND hwndTaskBar= ::FindWindow(TEXT("HHTaskBar"), NULL);if(hwndTaskBar)
    {//::EnableWindow(hwndTaskBar, FALSE);        ::ShowWindow(hwndTaskBar, SW_HIDE);
    }//dialog的代码里:       MoveWindow(0,0, 屏幕宽,屏幕高);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