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c6410的BSP中提供SPI总线的驱动,可是为什么没编译进内核呢?

楼主:
rt    如果想自己手动把spi总线的驱动加入内核,改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A:
sources和def文件先写好,platform.reg加入这个驱动的内容,platform.bib把这个驱动加载到内核,找些标准的驱动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urces和def文件先写好,platform.reg加入这个驱动的内容,platform.bib把这个驱动加载到内核,找些标准的驱动看看就明白了

是这样的

网友:
dll有没编译成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urces和def文件先写好,platform.reg加入这个驱动的内容,platform.bib把这个驱动加载到内核,找些标准的驱动看看就明白了

如上。。。另外你是自己写的用IO模拟的还是怎么弄的?
6410的BSP没仔细看,不知道原厂的有没有带这个驱动。有的话可以参考下。

网友:
看下驱动目录下的DIR文件有没有包含SPI的目录,没有的话就加上去,再编译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bat文件有没有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urces和def文件先写好,platform.reg加入这个驱动的内容,platform.bib把这个驱动加载到内核,找些标准的驱动看看就明白了

是这样的

有意思
不过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