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关于LCD显示问题的求助
wuxianwwwwww
wuxianwwwwww

网友A(2009-06-29):
关于LCD显示问题的求助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
现在LCD的显示比较奇怪,刚进入系统的时候,主画面的显示还算正常,但是一切换画面,屏幕就会局部或者部分发白。
比方说,打开IE,屏幕就会整个发白,字体看不太清楚。
打开控制面板,屏幕会变成一条一条的,什么字都看不清楚
弹出软键盘,屏幕的上方和下方会反白,中间正常。
可以说,只要切换一个画面或者弹出一个对话框,屏幕的显示就会有变化。
请问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呢?是刷新的问题吗?还是那个值没有设置好?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控制面板
对话框
键盘

网友B:
VPBD那些前后仰参数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C:
很可能是刷新的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呵呵,这是因为你打开IE和打开MEDIA PLAY 这样的程序时,会有一个重新初始显示的过程,如果是三星的BSP的话,S3C2450+wince5.0 就是在Surf.cpp ----> SetVisibleSurface函数,里面有LCD控制寄存器的一个重新初始过程,

网友E: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时钟频率不对。可以调节前肩、后肩、刷新频率。
也有个可能是LCD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