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2440录音放音问题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版块发这贴...就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了,请不吝赐教

小弟想在QQ2440板上做一个语音采集与压缩程序,现在用一段测试代码在我的主机上可以正常录音放音,但重新编译后转到板上就不行了,测试代码如下:

/** record.c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ENGTH 5    /* 存储秒数 */
#define RATE 48000   /* 采样频率 */
#define SIZE 16     /* 量化位数 */
#define CHANNELS 1  /* 声道数目 */

/* 用于保存数字音频数据的内存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buf[LENGTH*RATE*SIZE*CHANNELS/8];

int main()
{
        int fd;        /* 声音设备的文件描述符 */
        int arg;        /* 用于ioctl调用的参数 */
        int status;   /* 系统调用的返回值 */

        /* 打开声音设备 */
        fd = open("/dev/dsp", O_RDWR); //O_RDONLY,O_WRONLY,O_RDWR
        if (fd < 0)
        {
                perror("open of /dev/dsp failed");
                exit(1);
        }

        /* 设置采样时的量化位数 */
        arg = SIZE;
        status = ioctl(fd, SOUND_PCM_WRITE_BITS, &arg);
        if (status == -1)
                perror("SOUND_PCM_READ_BITS ioctl failed");
        if (arg != SIZE)
                perror("unable to set sample size");

        /* 设置采样时的声道数目 */
        arg = CHANNELS;
        status = ioctl(fd, SOUND_PCM_WRITE_CHANNELS, &arg);
        if (status == -1)
                perror("SOUND_PCM_READ_CHANNELS ioctl failed");
        if (arg != CHANNELS)
                perror("unable to set number of channels");

        /* 设置采样时的采样频率 */
        arg = RATE;
        status = ioctl(fd, SOUND_PCM_WRITE_RATE, &arg);
        if (status == -1)
                perror("SOUND_PCM_READ_RATE ioctl failed");

        /* 循环,直到按下Control-C */
        //while (1)
        int i = 0;
        for (i=0; i<1; i++)
        {

                #if 0 //test ok
                int fdwav;
                fdwav = open("stereo_48_16.wav", O_RDONLY);
                if (fdwav < 0)
                {
                        perror("open of wav failed");
                        exit(1);
                }

                status = read(fdwav, buf, sizeof(buf));
                if (status != sizeof(buf))
                        perror("read wrong number of bytes");

                printf("music testing...\n");

                status = write(fd, buf, sizeof(buf));
                if (status != sizeof(buf))
                        perror("wrote wrong number of bytes");
                #endif

                //#if 0

                printf("Say something: \n");
                status = read(fd, buf, sizeof(buf)); /* 录音 */
                if (status != sizeof(buf))
                        perror("read wrong number of bytes");
                else
                        printf("Said! \n");
                //#endif

                //#if 0
                printf("You said:\n");
                status = write(fd, buf, sizeof(buf)); /* 回放 */
                if (status != sizeof(buf))
                        perror("wrote wrong number of bytes");

                /* 在继续录音前等待回放结束 */
                status = ioctl(fd, SOUND_PCM_SYNC, 0);
                if (status == -1)
                        perror("SOUND_PCM_SYNC ioctl failed");
                //#endif

        }

        close(fd);

        return 0;
}

在板子上运行是出现以下信息:
read wrong number of bytes: Illegal seek
dma2:loadbuffer:timeout loading buffer

在板子上可以正常播放stereo_48_16.wav(一段音乐),但是mp3就不行了
初来乍到,请大侠多多指教
板子内核是linux2.6.13

网友:
貌似 linux 没有对 mp3 解码哦...

网友:
恩,但我主要是想知道录音问题

网友:
主机和目标板的录音放音的硬件设备应该不一样吧...
是不是目标板的硬件设备的驱动或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
gdb一下 看是哪個調用出錯了

网友:
...偶还是菜鸟...弱弱问一句,请问怎么gdb...

网友:
经了解,是开发板的录音驱动问题...
请大侠指教这个驱动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通过参考网上资料,问题已经部分解决
除了把
driver/oss/sbc2440-audio.c
function: sbc2440_audio_read这个函数里面的
if (ppos != &file->f_pos)
    return -ESPIPE
这两句注释掉之外
function:audio_init_dma这个函数中ai_dcon与ao_dcon的赋值也有问题
改为:
ao_dcon = 0xa0800000;
ai_dcon = 0xa2900000;

据了解,原来的好像是寄存器配置错误,再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了,呵呵,还是小白菜

现在有cat录音和放音都正常,不过还有个问题,当调用read()函数录音后调用write()回放时会连续输出下面几条信息
dma2:loadbuffer:timeout loading buffer
同时程序陷入死锁,需要按ctrl+c退出,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或者说是我程序的错误?

网友:
这样的描述大家都没法...
貌似你应该将代码贴出来嘛...

网友:
那是开发板linux内核kernel2.6.13的uda1341音频驱动...
那是开源的,大家可以去下载,应该要遇到问题才知道...
解压后在kernel2.6.13/sound/dirver/oss/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