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得屏幕保持常亮(visual basic 2008)

楼主:
使用VS2008,使用visual basic编写的程序,使用什么代码才能使得屏幕保持常亮?谢谢了!

网友:
HANDLE SetPowerRequirement(
  PVOID pvDevice,
  CEDEVICE_POWER_STATE DeviceState,
  ULONG DeviceFlags,
  PVOID pvSystemState,
  ULONG StateFlags
);

网友:
SetPowerRequirement(L"BKL1:", D0, ……);
大体就是这样的,查一下MSDN就知道了~~~

网友:
标准的背光驱动的话,在注册表中将背光时间设置成0,再设置一下背光改变的相应事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PowerRequirement(L"BKL1:", D0, ……);
大体就是这样的,查一下MSDN就知道了~~~

牛啊,MARK,学习下。

网友:
呵呵,我是搞嵌入式linux的,没看懂这些。
最根本的还是让硬件上控制 背光的那个引脚保持有效就ok了。

网友:
SetPowerRequirement.或者用DeviceIO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