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应用程序build入OS Image?

楼主:
如题,我查过资料发现有诸多不同说法,我深感困惑,希望有哪位朋友能为我解答。
说法1:
在config.bib中加入:
Subproject.exe  $(_FLATRELEASEDIR)\Subproject.exe               NK S
并将Subproject.exe拷贝到 $(_FLATRELEASEDIR) 文件夹下即可。

说法2:
在Platform.bib中加入。

说法3:在ce.bib中加入。

说法4:在project.bib中加入。

真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对于ce.bib我仅知道其是在makeimg阶段,由Fmerge.exe将所有位于release目录下的.bib融合而成。而对于config.bib,见到资料似乎是与内存分配有关,platform.bib是与BSP的组件有关。
网上说法不一,小菜实在是焦头烂额。而我采用第四个说法测试,发现并未奏效。不知是不是改动不够造成。
最后,恳请各位能提出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
在platform.bib中添加

网友:
能解释下么?

网友:
ce.bib是在makeimg的时候生成的总的.bib文件。

网友:
能解释下platform.bib的主要作用及构成么?

网友:
platform.bib:该文件包含了和硬件平台相关的文件,主要以驱动程序为主。NK中打包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文件中添加的。

网友:
这有一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下:
http://caiming1987612.blog.163.com/blog/static/1185566762009628112759758/

网友:
那关于project.bib呢?感谢朋友

网友:
按照这个在Platform.bib中加入的方法,我确实发现在ce.bib中已经有了这样一段:
Subproject.exe  D:\WINCE600\OSDesignMicro\OSDesignMicro\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Subproject.exe               NK

但是我却在windows目录下没有找到我的exe,请问如何才能找到这个exe呢?

网友A:
可以在project.bib和Platform.bib中加,不要在config.bib中加。

其实这几个都可以的。

project.bib故名思义,就是针对某个特定的项目有效,所以最适合的地方是加在这里。

platform.bib是和BSP对应的,所以你加在这里的话,只要是使用这个BSP,每个项目都会加入。

config.bib主要是设置RAM,ROM,所以最好不要加在这里。

网友:
你是用过的debug版本??

网友B:
感谢这两位朋友的热心,你们的一句话能帮我认识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我build入image的这个exe文件?

网友:
我是用的debug版本。这样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roject.bib和Platform.bib中加,不要在config.bib中加。

其实这几个都可以的。

project.bib故名思义,就是针对某个特定的项目有效,所以最适合的地方是加在这里。

platform.bib是和BSP对应的,所以你加在这里的话,只要是使用这个BSP,每个项目都会加入。

config.bib主要是设置RAM,ROM,所以最好不要加在这……

我之前打包到系统的东西都是在platform.bib文件中,这下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这两位朋友的热心,你们的一句话能帮我认识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我build入image的这个exe文件?

应该在windows目录下吧。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对了,所修改的这个.bib是在哪里的.bib?
是指的D:\WINCE600\OSDesignMicro\OSDesignMicro\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这个目录下么?
还是D:\WINCE600\PLATFORM\DEVICEEMULATOR\FILES下的呢?

网友:
修改D:\WINCE600\OSDesignMicro\OSDesignMicro\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这个目录,直接makeimg就可以了;
修改D:\WINCE600\PLATFORM\DEVICEEMULATOR\FILES下这个目录下的,你要copyfile下的

网友:
谢谢。我是修改了上面那个目录的,但是发现windows目录下没有我需要的exe文件?

网友:
你是怎么编译的啊

网友:
改完后直接make run-time image.

网友:
你烧写的是debug版本的你nk嘛?

网友:
是啊。难道不能用debug版本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啊,debug目录下的ce.bib文件贴上来

网友:
; @CESYSGEN IF CELLCORE_MODULES_SIMTKIT
; @CESYSGEN ENDIF CELLCORE_MODULES_SIMTKIT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Subproject.exe  D:\WINCE600\OSDesignMicro\OSDesignMicro\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Subproject.exe               NK
Subproject.lnk  D:\WINCE600\OSDesignMicro\OSDesignMicro\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Subproject.lnk               NK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
; OEMs should NOT be including bugtrap. It is an internal
; debugging tool only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PPP
dmacnect.lnk    D:\WINCE600\OSDesignMicro\OSDesignMicro\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dmacnect.lnk                 NK  SH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PPP

网友:
感谢两位的帮助,尤其是hao507朋友,一直那么有耐心的回复我。多谢!
问题已解决。

网友:
你添加的格式好像不对吧,“dmacnect.lnk”的最后有个“SH”就是系统隐藏文件,而你添加的确没有这一项哎

网友:
应该在platform.bib和project.bib中添加都可以吧,但是同时你要将你的应用程序copy到release目录下啊
我一般都是在platform.bib中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