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个路,用directshow开发wince视频需要哪些软件包?

楼主:
我现在可以用vs2005调试s3c2440.但是视频捕捉没搞过.

ENG

网友:
看你的设备用的系统定制时加了没有?

网友:
可以详细点吗?
  厂家说中星微的usb基本支持。
数字视频口的倒不清楚。
我现在希望能捕捉usb的先搞定。

网友:
系统定制时要加入对DirctShow的支持
WINCE6.0下面,Catalogitem view
CORE OS-->CEBASE-->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 Media --> DirectShow

网友:
那之后是不是装个dshow的sdk就可以?sdk有wince和win32之分吗?

网友:
用pb 定制一个带Dshow 的image 然后再导出SDK 就行了。

网友:
就是说要使用的dshow库和头文件都包含在sdk了是吧。

网友:
摄像头驱动用DShow开发有点烦

网友:
用什么开发比较简单呢?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xumercury/archive/2008/04/28/2339058.aspx
lz如果开发app的话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
楼上的没多大作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