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白屏

楼主:
近来再调LCD显示屏,对屏还很不了解,哪位大大知道白屏的原因有哪些?我知道可能很多,大侠说下常见的有哪些?
还有HSW,VBP,VFP,VSW是什么意思?

网友:
白屏,原因真的很多,硬件,软件,都有可能,要看具体的现象,慢慢的排除问题。或者确定硬件没错,再研究软件的初始化代码。

在RGB模式中,HSYNC(H)是行同步信号,VSYNC(V)是帧同步信号。行同步信号的上升沿到ENABLE的上升沿的间隔称为HBP。把ENABLE的下降沿到行同步信号的下升沿的间隔称为HFP。把行同步信号的低电平(非有效电平)持续时间称为HSW。同理,VFP,VSW就是对应帧同步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HSYNC等同步信号。如果有的话,查硬件。没有的话查软件!

HSYNC同步信号怎么看?还得交给我们硬件了吧?

网友B:
示波器看,,行 帧同步信号,这些,示波器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行 帧同步信号,这些,示波器来,可以的。

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