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485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1.  上下位机采用485通讯,上下位机的MCU是51单片机,采用多机通讯(串口一次发送9位)方式。

2.   现在根据需要再上下位机之间添加一个中继器,中继器的MCU是stm32的。中继器有两个串口,作用是从一个串口接收 数  据后立刻从另一个串口发送出去。

3.   我采用stm32串口的9位数据,无校验位,一位停止位的帧格式来接收和发送。问题出现了:上位机老是提示接收不到下位机的数据。电路板的指示灯也之指示上位机向下位机发收据,不能上传数据。

4.  我怀疑是51单片机的串口的第九位数不能正确接收,所以下位机接收不正确,就不能上传数据,可就是不知怎么解决。

大家快来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但就是搞不定。只要大家能帮我解决,我可以给他大加分!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如果可以你先不要用中继器,先把上下位机之间的485通讯调通。可以把原理图和程序发给我看看(huzs_dx@163.com).

网友:
上下位机之间的485通讯早就调通,是公司以前做的。

我的硬件就是stm32f的单片机的两路485串口(另加了些抗干扰措施),应该没问题吧。
我的软件用的是KEIL MDK 3.5,主要的代码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2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void USARTy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y,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RxCounter1<9)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1[RxCounter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y);
                        USART_SendData(USARTz,RxBuffer1[RxCounter1]);
                        RxCounter1++;
                 }
                 else
                 {
                  RxCounter1=0;
                  USART_ReceiveData(USARTy);
                 }
           }
}

void USARTz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z,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RxCounter2<9)
                {
                   RxBuffer2[RxCounter2] = USART_ReceiveData(USARTz);
                   USART_SendData(USARTy,RxBuffer2[RxCounter2]);
                   RxCounter2++;
            }
                else
                {
                   RxCounter2=0;
                   USART_ReceiveData(USARTz);

                }
           }
}

网友:
怎么没人理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没有使用过stm32。

网友:
逐个调试。
9位的窜口都是通用的。
先看看stm32和PC的通信,再检查stm32与51的。
很有可能是stm32的窜口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
各位大侠如果用到液晶屏,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套比较好的方案,不用编写底层程序,并且稳定安全。可以      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