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wince500 网卡问题

楼主:
以太网初始化的发生reset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从cs8900的lib文件中调用的函数
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3 seconds.

Starting auto-download ...
memorybase:FLAG^_^CS8900: MAC Address: ff:31:4:0:ff:31
ERROR: Reset: Reset failed (SIBUSY).
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ERROR: OEMPlatformInit: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c代码

    pfnEDbgGetFrame  = CS8900DBG_GetFrame;
    pfnEDbgSendFrame = CS8900DBG_SendFrame;

    pBaseIOAddress   = (PBYTE)OALPAtoVA(pBSPArgs->kitl.devLoc.LogicalLoc, FALSE);
    MemoryBase       = (UINT32)OALPAtoVA(BSP_BASE_REG_PA_CS8900A_MEMBASE, FALSE);

    // Initialize the Ethernet controller.
    //
    [color=#FF0000]if (!pfnEDbgInit((PBYTE)pBaseIOAddress, MemoryBase, pBSPArgs->kitl.mac))[/color]    {
        OALMSG(OAL_ERROR, (TEXT("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r\n")));
        goto CleanUp;
    }

函数指针的函数发生报错,但是函数的源代码不知道,所以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所以
pfnEDbgInit((PBYTE)pBaseIOAddress, MemoryBase, pBSPArgs->kitl.mac) return 0;
找下pfnEDbgInit函数,检查 return 0 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所以
pfnEDbgInit((PBYTE)pBaseIOAddress, MemoryBase, pBSPArgs->kitl.mac) return 0;
找下pfnEDbgInit函数,检查 return 0 的条件。

这个函数指针指向的是cs8900的lib文件中的函数,所以,不知道函数原型

网友:
晕。。。lib文件。那要看使用手册之类的东东了。如果这样的话pfnEDbgInit是这里有问题返回0.
(PBYTE)pBaseIOAddress, MemoryBase, pBSPArgs->kitl.mac
这几个变量是不是对?

网友B:
这个函数在PLATFORM/COMMON/SRC/COMMON/ETHDRV/CS8900A/cs8900a.c里
多打点信息出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在PLATFORM/COMMON/SRC/COMMON/ETHDRV/CS8900A/cs8900a.c里
多打点信息出来看吧

好像用的不是这个驱动,而是用的是cs8900dbg.li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在PLATFORM/COMMON/SRC/COMMON/ETHDRV/CS8900A/cs8900a.c里
多打点信息出来看吧

好像用的不是这个驱动,而是用的是cs8900dbg.lib

cs8900a.c编译就生成cs8900dbg.li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在PLATFORM/COMMON/SRC/COMMON/ETHDRV/CS8900A/cs8900a.c里
多打点信息出来看吧

好像用的不是这个驱动,而是用的是cs8900dbg.lib

cs8900a.c编译就生成cs8900dbg.lib

但是我看函数的名称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ERROR: Reset: Reset failed (SIBUSY).
你的reset引脚如何设置的?每个板子对CS8900的reset引脚基本都不一样的。

起先是直接接在2410的reset上,后来参考了其他的板子,改为通过一个非门接到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