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关于FPGA 的 CFI 和flash地址对齐的问题
zt13
zt13

网友A(2009-04-16):
关于FPGA 的 CFI 和flash地址对齐的问题
最近使用sopc +nios 开发一个板子要求用到flash.
flash控制器的地址位是24位,数据位是32位,flash使用的是amd的AM29LV128MH,地址位是24位,但数据位却是8位,这可怎么连?
查了资料说是要地址对齐,看了半天也不太懂.
AM29LV128MH 有两种模式,bite mode & word mode我该选哪一种呢?
以24位的地址位该怎么连?求大家帮助
FLASH
开发
资料

网友B:
AM29LV128MH应该是16bit数据位的。
如果你选Byte Mode,那FPGA的地址线和Flash的地址线如下接法:A0->A0,A1->A1...A23->A23,一共24根地址线。
如果选Word Mode,那FPGA->Flash就是 A1->A0, A2->A1..., A24->A23,一共24根地址线,错一位。
数据线FPGA->FLASH都是从D0->D0开始,没有错位。

网友C: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我看了用户手册只给出了8个位的pin assign.然后我又去看板子的电路图,发现确实有16个引脚.只是后8个引脚买的这个开发板没有用,开发板做用户手册的时候也就没有给它分配管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哈,结贴给您分

网友D:
flash芯片手册是从自身的角度描述的,cpu也是这样。

网友E:
一般来说CPU字长与存储器的位宽不一致时,为了字节对齐,
地址都是以偶数开始的,即A1->A0,A2->A1,.....A24->A23.
AM29LV128MH 两种模式,bite mode, word mode我觉得指的是flash 数据线是8位还16位。
对应于CPU或FPGA那边应该也有2种控制模式。
即楼上所说的从手册自身的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