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通话时,实现静音?

楼主:
使用TAPI实现了通话,现在要增加一项功能,需要静音掉我的语音,就是让对方听不到我讲话,如何实现?

网友:
可以通过硬件实现,通过MCU把录音线路停止

网友A:
你最起码告诉大家,你用什么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起码告诉大家,你用什么系统吧

wince系统。

网友B:
看你所用的模块的AT命令,应该有静音的AT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所用的模块的AT命令,应该有静音的AT命令

TAPI是不是有对应的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