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WS-2406 急急急
snailsun
snailsun

网友A(2010-03-18):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WS-2406 急急急
请问一下直流无刷电机驱动WS-2406,用DC+12V驱动,怎么用,那个驱动上面 有两个+5V的接口,不知道怎么用,还有HALL A,
HALL B,HALL C。现在要用这个东西做个项目,不知道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吧,还有我手上的资料也很少,做起来真 的很困难。帮个忙!!!!谢谢
无刷电机
东西
接口
资料

网友B:
不懂,,只能帮顶,,呵呵

网友C:
说明书网址
http://www.friendess.com/images/motion/dcmotor/ws2406.pdf
看看说明书,把原理都懂了,驱动连线就不会是问题了

网友D:
非常感谢,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E:
2.5 +5V端为霍尔元件电源。//固定的
2.14 DA端为调速端,调速电压0—5V。//可变的
HALL A ,B,C是转子位置产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