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WinCE6.0 R2 NandFlash驱动的新架构MDD+PDD+FMD的问题

楼主:
现在NANDFlash驱动的新架构MDD+PDD+FMD已经抛弃了旧的分区驱动mspart和MBR格式,采用region+partition的概念,整个nandflash分为多个region,每个region又可分为多个partition,每个region的开头有一个分区表。

有哪位达人知道这个分区表的格式?和MBR有多大区别?是不是就是将多个类型为FLASH_PARTITION_INFO结构体的分区信息按顺序排列?

网友:
Each partition is defined in terms of number of logical blocks.  This way a partition can be defined independently of bad blocks.  The flash MDD will figure out the physical block range for each partition and provide that information in the FLASH_PARTITION_INFO structure.   Partitions will be identified by a PARTITION_ID, which consists of the region index and the partition index.

网友:
           |------------+------------|
           | File System| File System|
           |  Volume1   |  Volume2   |
|----------+------------+------------|
|Partition | Partition1 | Partition2 |             .....
| Table    |            |            |
|------------------------------------+----------------------------------------|
|          Flash Region 1            |         Flash Region 2                 |
|                                    |                                        |
------------------------------------------------------------------------------|
|                                                                             |
|                               Flash Part                                    |
|                                                                             |
-------------------------------------------------------------------------------

网友:
To codewarrior,

    这些MSDN上都有,我已经了解了,现在主要是不不清楚Partition Table的详细格式。不过,你还是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PARTITIONID Id;
    WCHAR PartitionName[NAME_LENGTH];
    ULONGLONG StartPhyBlock;
    ULONGLONG PhyBlockCnt;
    ULONGLONG LogBlockCnt;
    ULONG ExtBlockCnt;
    ULONG Flags;
    FILETIME CreationTime;
    ULONG PartitionType;

网友:
参见IOCTL_FLASH_GET_PARTITION_TABLE

网友:
谢谢codewarrior!

但是我想要知道的不是每个分区信息的格式,而是分区表的格式。我的意思是:存储在nandflash上的分区表是不是由这种结构体的数组构成?还是有其他格式?

网友:
寻找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