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bootloader的问题
bootloader只是针对处理器的吗?
比如wince5.0自带的2410的Eboot 只要是2410的处理器,不管板子是什么样的,这个Eboot都可以用吗?
处理器

网友A:
不行。
bootloader和板子的外设电路相关,flash SDRAM,以及GPIO关系甚大,否则启动不了。

网友B:
这个肯定不行的,因为每个板子的线路图是不一样的,代码也就不一样,比如说一个IO口GPG0,某个板子用它来点亮LED,而另外的一块板子可能就是用它来控制关机。

网友C:
看看这个eboot所使用的板子和你现在的有什么不同?处理器,内存接口一样,一般都能从串口输出一些东西的。
不过最后要用还是要该代码的。

网友D:
eboot是板级关联,不是芯片级关联,因此其驱动与开发板密切相关,就像BIOS那样,与主板密切相关

网友E:
Bootloader 分NBoot 和 EBoot.
NBoot 是第一阶段的.
EBoot 是第二阶段的, 已经和平台紧密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