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显示驱动线程优先级

楼主:
怎样设置显示驱动线程优先级?

网友A:
This function sets the priority for a real-time thread on a thread by thread basis.

BOOL CeSetThreadPriority(
  HANDLE hThread,
  int nPriority
);
Parameters
hThread
[in] Handle to a thread.
nPriority
[in] Priority to set for the thread.
This value can range from 0 (zero) through 255, with zero as the highest priority.

Return Values
TRUE indicates success.

FALSE indicates failure.

To get extended error information, call GetLastError.

Remarks
When the priority of a blocked thread is increased, the change takes effect immediately.

When the priority of a blocked thread is decreased, the change does not take effect until the thread is no longer blocke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iority levels in Windows CE, see Priority Levels.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3.0 and later.
Header: Winbase.h.
Link Library: Nk.lib.

See Also
CeGetThreadPriority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 function sets the priority for a real-time thread on a thread by thread basis.

BOOL CeSetThreadPriority(
? HANDLE hThread,
? int nPriority
);
Parameters
hThread
[in] Handle to a thread.
nPriority
[in] Priority to set for the thread.
This value can range from 0 (zero) through 255, with zero as the highest priority.

Return Values
TRUE indicates success.

FALSE indicates failure.

To get extended error information, call GetLastError.

Remarks
When the priority of a blocked thread is increased, the change takes effect immediately.

When the priority of a blocked thread is decreased, the change does not take effect until the thread is no longer blocke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iority levels in Windows CE, see Priority Levels.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3.0 and later.
Header: Winbase.h.
Link Library: Nk.lib.

See Also
CeGetThreadPriority

这个函数我知道,但不知道在哪设,请再言明,谢谢
驱动里没有创建线程啊

网友:
1. 在CreateThread后调用
2. 在线程实现函数里面
格式如下:
Ce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iPriority);

网友:
read IST priority from reg
ReadRegDWORD( TEXT("HARDWARE\\DEVICEMAP\\KEYBD"), _T("Priority256"), &dwPriority );
if(dwPriority == 0)
{
        dwPriority = 145;
}
RETAILMSG( INIT_MSG, (TEXT("+[KEYBD]IsrThreadProc\r\n")));
// update the IST priority
Ce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int)dwPriority);

LZ应该能明白在哪设置吧。。。reg

网友B:
优先级是可以搞定了,但ce dispaly驱动里不知在哪加上。

网友:
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优先级就一个函数

网友:
显示驱动是由gwes调用的,具体的运行状态是怎么样的,应该是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先级是可以搞定了,但ce dispaly驱动里不知在哪加上。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不考虑os安全性,如果要配置的话应该是可以的,首先通过kernel profiler找到gwes调用display driver建立的线程,有可能不止一个,分别在其调用的函数里(display driver中)去配制优先级
哈哈,随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