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系统软复位与冷启动的不同

楼主:
对系统软复位的流程不清楚。不知道软复位开始运行的地址和冷启动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有软复位这一说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软复位这一说法吗?

有,就是看门狗复位。——我记得是这个,我说错了,请指出

2440 下有代码的。

软复位就是没有清理内存,直接从ROM起点再次启动NK
冷启动是关闭电源或者重启,要把NK从nand 读入内存启动。

软复位很快就跳到了桌面,没有加载NK 的过程

网友:
soft reset
是在bootloader里面做的??
----
还是硬件完成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软复位这一说法吗?

有,就是看门狗复位。——我记得是这个,我说错了,请指出

2440 下有代码的。

软复位就是没有清理内存,直接从ROM起点再次启动NK
冷启动是关闭电源或者重启,要把NK从nand 读入内存启动。

软复位很快就跳到了桌面,没有加载NK 的过程

看门狗应该也在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之分吧!
至于软复位是否清理内存,这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
CE里讨论就是激烈些,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软复位这一说法吗?

有,就是看门狗复位。——我记得是这个,我说错了,请指出

2440 下有代码的。

软复位就是没有清理内存,直接从ROM起点再次启动NK
冷启动是关闭电源或者重启,要把NK从nand 读入内存启动。

软复位很快就跳到了桌面,没有加载NK 的过程

software reset 和watchdog reset 应该不一样的。我做了个软复位。看串口信息。是直接启动NK的。
GM,你的2440软复位代码大概位置在哪?我还没看到,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
有软复位的.

上电复位入口地址是一样的。
和令启动有不同的地方是有些初始的寄存器值不同。

为了系统更加稳定,我一般在用户关机的时候都会复位一次再进入睡眠模式。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