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下的类视图分页下,一个类在类列表里面看不到,怎么回事?.h和.cpp文件工程下都加进去了。

楼主:
VS2005下的类视图分页下,一个类在类列表里面看不到,怎么回事?.h和.cpp文件工程下都加进去了。

网友:
VC++6。0下把.NCB+.CLW文件删除可以做到

网友A:
怎么把编译选项从RELEASE到DEBUG切换一下就可以了,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编译选项从RELEASE到DEBUG切换一下就可以了,想不明白!

MS的Bug

网友B:
关闭,再打开也看不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再打开也看不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