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IC,能将七段笔划转换成十进制码或者是BCD码?

楼主:
本人想用电子秤制作一套自动称重控制器,被秤的物料为金属粉末,称重范围10-999g;称量精度为1g。设计思路为:
1、从电子秤LED数码管的个位、十位和百位上分别译出十进制码或者BCD码。采用三个数字拨盘来设置称重的重量。
2、设计一种具有三种送料速度的装置,匀速向电子秤上的料盒内加料,当被秤重量与设置重量相差很大时,加料速度为快速;当被秤重量的百位数达到设定值时,加料速度为中速;当被秤重量的十位数(和百位数)达到设定值时,加料速度为慢速;当被秤重量达到设定值时,加料停止。
现在第一个问题
如何将七段笔划转换成十进制码或者BCD码,好像有一种CD4000系列的IC有此功能的,一时查不到,特在此请教个位高手。
    第二个问题
如果找到了译码电路,如何实现译码,因为三位LED数码管是分时显示的,扫描的频率不知是多高,译码电路能否译出来。
谢谢!

网友:
好像没有.....

第一个问题: CD4000都是把BIN/BCD译成7段码,没有反过来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定要做,可以用个CPLD自己设计编码器,可以可靠地实现编码,不管它的静态的或是扫描的.LED的要好弄些,LCD的要麻烦些.

网友:
在译码的时候同时读取段码数据和位选数据,以确定读取的是哪一位!不过你的设计思路有问题,比如你设定的是199,那么当重量到100的时候你就中速,显然太慢了!而如果设定的是101,使用快速到慢速的变化太突然了!所以应该使用固定差值法来决定速度

网友:
引用楼主 dsx30000 的回复:
第二个问题
如果找到了译码电路,如何实现译码,因为三位LED数码管是分时显示的,扫描的频率不知是多高,译码电路能否译出来。
谢谢!

译码器速度不是问题,74或CD系列芯片速度绝对远大于扫描速度。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将按照1楼和2楼的方案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