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刚刚转到WIN CE下面进行开发的新手,在产品开发过程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请教大家,还请抽空帮忙呀!!!

楼主:
我是刚刚转到WIN CE下面进行开发的新手,在产品开发过程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可能问题太简单或者存在不恰当的地方,还麻烦大家帮我指出来,不要笑话!
我要开发一个产品:
软件平台:WIN CE或WIN MOBILE,
硬件平台:自制ARM 2440小板子或类似于多普达的智能手机+RF读卡器
实现功能:在软件平台编制应用程序,支持手写汉字输入,能完成射频卡的读写操作,并将读写内容,通过GPRS或者消息的形式发出去。

我考虑有以下二种方案:
第一种:
自己画一块板子,包括ARM2440A+64M FLASH ROM +64M SDRAM + 3.5 TFT屏 + 触摸屏 + SIM300工业模块+串口,不含制板的工程费,大约要650元,在硬件完成的基础上,我再用VS2005下构建WIN CE 5.0系统,然后再在它的上面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
第二种:
我买一块VX6700的智能手机,直接在它的上面开发应用程序

我觉得第一种方案的优点是通过这一过程自己学习WIN CE下开发的流程,掌握其方法,在硬件上可以引出串口,便于实现与RF读卡器的连接。缺点是要对市面上ARM2440A开发板的BSP进行移植,并构建包含上述功能的WINCE系统,对我初学者来说难度很大,耗时很长!
我觉得第二方案的优点是硬件及操作系统都已经完成,直接开发,比较简单,但手机没有串口与RF读卡连接,这个问题现在没想好的办法!

问题:
1、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上述两个方案的可行性与优劣特点?
2、        针对上面碰到的问题能不能提供一些解决办法?
3、        我们用的RF读卡器是USB转串口的,它原来是用在PC机的,有两根线与PC相连接,一根是USB,另一根是9针的串口,而且还要在PC上装一个USB的驱动程序,不知道这样的一个RF读卡器能不能实现与我上述两种方案中的任一种连接?如何解决?
4、        我想把这个软件部分做成一个专用系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不能让WINCE或手机上的WIN MOBILE一启动不要显示桌面就直接进入我的应用程序介面?

网友:
引用楼主 ILoveY 的帖子:
我再用VS2005下构建WIN CE 5.0系统,然后再在它的上面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

wince5.0不是在VS2005下的,wince6.0才是VS2005下的插件

网友:
谢谢,请问其它问题能帮助吗?

网友:
买个成熟的开发板,BSP已经帮你整的差不多的那种,开发起来也快

网友:
问题:
1、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上述两个方案的可行性与优劣特点?
-->如果时间宽裕,就先买开发板做系统,同时熟悉电路(一般开发板都附带原理图的),等真正掌握了,就自己制板,做的跟开发板一样,保证软件直接可用。
如果时间紧,就直接制板,不过最好先找一个网上公开的成熟的开发板原理图做参考。

最好还是先买开发板,再自己制板,保险可靠。

2、 针对上面碰到的问题能不能提供一些解决办法?
-->就是确保时间、人力、财力的投入。唉,哪个项目都会碰到的。

3、 我们用的RF读卡器是USB转串口的,它原来是用在PC机的,有两根线与PC相连接,一根是USB,另一根是9针的串口,而且还要在PC上装一个USB的驱动程序,不知道这样的一个RF读卡器能不能实现与我上述两种方案中的任一种连接?如何解决?
-->用串口跟你们做的板子或者买来的板子连接即可。

4、 我想把这个软件部分做成一个专用系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不能让WINCE或手机上的WIN MOBILE一启动不要显示桌面就直接进入我的应用程序介面?
-->可以。随便搜一下很多的,WinCE 应用程序开机自动运行的又一种方法

BTW: 分数太少,gooogleman没有热情的,所以你赶紧加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W: 分数太少,gooogleman没有热情的,所以你赶紧加分去。

没有啊,汗,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这个是项目,我自己都是个新人,哪敢乱指点项目的优缺点,怕误人子弟。
这个回答,非你shuiyan前辈级别的才有资格评论了。

不过我和91老兄都是这个样,分数多少无所谓,但是不能发没有分数的帖子,并且要及时结贴。
虽然我没有得到什么,但是至少会帮论坛维护一下秩序吧。

网友:
先买块开发板研究一下,功能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细节的问题可能还是要等实现的时候才能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