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xxx_Init 初始化的结构体 到xxx_Open 怎么好多成员变了阿

楼主:
还请高手帮帮忙,郁闷死我了。。。
我的设备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CHANEL chA;   //A通道
    CHANEL chB;    //B通道
    DWORD  Xtal;   //晶振频率
    HANDLE my_dev_event;  //设备事件,与系统中断相关联
    DWORD  sys_Int;  //系统中断
    DWORD  IRQ;      //硬件中断
    ...
}MYDEV, * PMYDEV;
其中CHANEL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
   DWORD  baud;      //通道波特率
    HANDLE event_tx;  //通道发送事件
    HANDLE event_rx;  //通道接收事件
    ....
}CHANEL, *PCHANEL;

在MYD_Init里:
HANDLE MYD_Init(ULONG   Identifier)
{
    PMYDEV pMyDev_Head;

    pMyDev_Head = (PMYDEV)LocalAlloc(LPTR, sizeof(PAM8530_DUSART)); //分配设备结构体空间
    //初始化各个成员
     pMyDev_Head->IRQ     = 5;
    pMyDev_Head->sys_Int = 21;
    pMyDev_Head->Xtal    =14000000; //晶振14MHz
    pMyDev_Head->chA.baud = 9600;   //通道A波特率9600
    pMyDev_Head->chB.buad = 9600;   //通道B波特率9600

    //创建事件句柄
     pMyDev_Head->my_dev_event =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设备事件,与sys_Int关联
    pMyDev_Head->chA.event_tx =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pMyDev_Head->chA.event_rx =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pMyDev_Head->chB.event_tx =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pMyDev_Head->chB.event_rx =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1)
    ....
    return pMyDev_Head;                                               //--------------->>(2)
}

在MYD_Open里:
HANDLE MYD_Open(HANDLE  pHead,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
    PMYDEV pMyDev_Head;
    pMyDev_Head = (PMYDEV)pHead;//------------------------------------------------>>(3)
    ....
}

我在MYD_Init里设置了断点,(1)之前初始化都好好的,只要一执行(1),之前初始化好的chA, chB的成员都变了,
而pMyDev_Head的其他成员都没变,
我把(1)注释掉,有时可以顺利通过,返回pMyDev_Head。有时到(2)处还是变((2)还没执行);

但是应用程序CreateFile的时候,到(3)处设置断点,观察变量,pMyDev_Head仍然是chA,chB 的成员好多都变了,pMyDev_Head其他成员没变,如Xtal,IRQ,sys_Intr(当然是在(3)执行完成后)

观察内存,chA,chB处确实被修改了,乱七八糟的,

我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没有理由啊,我看着他汇编执行(1)那一条语句,还没Call CreateEvent之前,就一个push        0,
眼看着一片内存华以下子全红了,郁闷。。。。

救救我吧!!!

网友:
我用的是CE5.0,

网友:
被修改的地方还有\windows\ddi_agx.dl的字样,好像就是被其他什么修改了,可是我的内存申请了阿,怎么会乱用我申请过的内存呢

网友:
埃,我是猪头,
pMyDev_Head = (PMYDEV)LocalAlloc(LPTR, sizeof(MYDEV)); //分配设备结构体空间

网友:
PMYDEV pMyDev_Head;

    pMyDev_Head = (PMYDEV)LocalAlloc(LPTR, sizeof(PAM8530_DUSART)); //分配设备结构体空间

PAM8530_DUSART这个大小和PMYDEV的大小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这两个结构体是同一个吗?

网友:
有时候调试程序的时候就是会犯一些你自己觉得不会犯的低级错误,这样的错误可能会浪费你一天的时间。

网友:
郁闷了两天了,真郁闷,100分都给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