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3c2440+wince 5.0+摄像头,能实时采集视频,并进行图像处理吗?

楼主:
主要是对采集到的视频进行实时图像处理,如边缘检测,二值化等等。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采集与处理,都已经比较难,更何况要实时!

路过一下,看看其他人的意见。

网友:
二值化可能可以,但是边缘检测应该不行,它涉及到傅里叶变换

网友:
跟分辨率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不可以!

只要是涉及到算法运算,光软浮点这一点就限制了系统在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只要是涉及到算法运算,光软浮点这一点就限制了系统在这方面的应用。

大哥那怎么办啊,你是用什么做嵌入式图像处理的啊,加个DSP或是FPGA吗?

网友B:
至少要换性能高一些的CPU,最好带硬件视频加速的

CE吧,最好是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换性能高一些的CPU,最好带硬件视频加速的

CE吧,最好是6.0

网友:
换处理器吧 s3c6410 或者 Marvel 310 之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