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要做raid1,请问用什么牌子raid卡比较好?还有对2块 ...

楼主(2009-11-06):
工控机要做raid1,请问用什么牌子raid卡比较好?还有对2块硬盘有什么要求?
RT
硬盘
工控机

网友A:
promise 还不错,不过只用过PROMISE FastTrak TX4310 类型、
对两块硬盘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
没有做过,来学习的

网友C:
楼主连接口也不写,怎么给你推荐?
IDE接口
Promise 的 FastTrak还不错
SCSI接口
Adaptec
SATA接口
不用了吧,主板一般都可以raid的!

网友D:
忘了说了,硬盘两块最好同一型号的,否则如果一个快一个慢,那是以慢的那个性能为准。

网友:
SCSI接口 好
Adaptec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