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怎么获取ESN码还有怎么获取是手机的型号啊。。

楼主:
ce下怎么获取ESN码还有怎么获取是手机的型号啊。。

网友:
CE不是手机系统,没有提供专门的API来实现这些信息的读取。

ESN?做CDMA的呀。

ESN保存在机器的ROM里,如果是一款正式的CE-Phone(CE系统的手机),那么注册表里肯定有。不过因为没有标准来规范,所以你不太可能知道每家CE-Phone厂家会将这个值保存在注册表的什么地方,想读不太可能。

手机型号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没有一致的方法,也可能没有办法获得

网友:
我看好多软件要求客户注册就能获取的呢。。。

网友:
查了一些文档,终于发现了
在coredll.dll里面有个函数GetDeviceUniqueID,可以获取的。。
呵呵.希望其它人有用。。
// 获取设备ID
int GetDeviceId(char *lpszDeviceId)
{
        typedef int (WINAPI *GET_DEVICE_UNIQUE_ID)(
                char * lpszAppdata, // 应用程序数据,会与真实的设备ID做个加密运算
                int                nAppdataLen,
                int        dwDeviceIDVersion,
                char * lpszDeviceId,  // 加密后的设备ID
                int * pnDeviceIdLen);
        HINSTANCE hDll = LoadLibrary(L"coredll.dll");
        if(hDll == NULL)
        {
                // LOAD OSDial.dll 失败!
                return -1;
        }
        GET_DEVICE_UNIQUE_ID fun = (GET_DEVICE_UNIQUE_ID)GetProcAddress(hDll, L"GetDeviceUniqueID");
        if (fun == NULL)
        {
                FreeLibrary(hDll);
                return -2;
        }
        char szAppData[] = "CreMedia6.BabyOL";
        int nAppDataLen = strlen(szAppData)+1;
        char szDeviceID[20] = "";
        int nDeviceID = sizeof(szDeviceID);
        int nRet = fun(szAppData, nAppDataLen, 1, szDeviceID, &nDeviceID);
        if (nRet != 0)
        {
                FreeLibrary(hDll);
                // GetDeviceUniqueID 失败!
                return -3;
        }
        if (nDeviceID != 20)
        {
                FreeLibrary(hDll);
                return -4;
        }
        strcpy(lpszDeviceId, "");
        char szBuf[3] = "";
        for (int i=0; i<20; i++)
        {
                sprintf(szBuf, "%02X", (UCHAR)szDeviceID);
                strcat(lpszDeviceId, szBuf);
        }
        FreeLibrary(hDl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