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交换控制器驱动和以太网控制器驱动一样么
manbuzhe
manbuzhe

网友A(2009-06-25):
交换控制器驱动和以太网控制器驱动一样么
我没做过交换芯片的开发,只做过以太网控制的开发。现在这种情况:一个类似于路由器的小盒子,上面有两块芯片,RTL 8366SR,一个Marvell 88E6060,貌似都是交换芯片,可是我们用的marvell驱动却是skge.c,怎么觉得不大对,但是盒子能跑起来,不明白啊。
交换
以太网
开发

网友B:
那两个IC里应该一个是MAC,一个是PHY,看起来应该是marvell的做MAC。
你说的"跑起来" 是什么意思?是cpu可以和外面的几个port互通吗?
如果是的话,在一般情况下,mac应该是通的,也就是switch的那几个口之间和cpu port都能通,不需要cpu去驱动mac。
如果cpu要设置mac,比如vlan setting,就需要cpu读写mac的register了,也就是需要driver

网友C:
我查过这两个芯片,上面写着switch controller,应该是交换芯片吧?
跑起来就是所有网口都能收发报文。
对了,我看到硬件连线图上,这两个芯片都出来一个MII接口与CPU的MII接口连起来了,看不懂啊,这是怎么用的。marvell的那个出来是WAN口,RTL出来是LAN口。

网友D:
既然marvell出来的是Wan口,你的这个板子就应该是router吧。
既然是router,cpu就应该有两个网络接口,看起来这两个接口都走的MII,一个接ethernet(接的RTL),一个接WAN(接的Marvell)。
我看到的router都是只有一个wan口,数个ethernet口,不知道你的这个板子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搞ethernet switch的,对wan不熟悉。反正一般情况下cpu和那些ethernet口都是相通的,只要cpu的ethernet接口驱动OK的话,就应该能从ethernet口ping到CPU

网友E:
交换芯片中是有多个mac控制器么?那每个控制器可以单独设置mac地址?cpu上的mac控制器也可以设置mac?
只要交换芯片跟cpu连着,交换芯片出来的所有端口来的报文都会转发到cpu上去么?

网友F: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