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232和Max232有什么区别,在使用上怎么选择?

楼主(2010-06-01):
ICL232和Max232有什么区别,在使用上怎么选择?
ICL232和Max232有什么区别,在使用上怎么选择?各自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具体讲下它们各自的使用

网友A:
请教了师傅,师傅说与max232兼容。

网友B: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吧

网友C:
功能和引脚兼容吧,只是厂商和型号不同。
建议多查datasheet

网友D:
一个公司出的片子好卖了,之后会有一堆公司出管脚兼容,电气特性有少量差异,可以互换的片子
山寨,其实不是咱中国人先搞起来的

网友E:
不是一个公司的吧 功能应该一样

网友F:
公司不同而已,功能一般都兼容,不然后出的东西,没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