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正确发送接收数组?(附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INBUF_LEN 5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ch;
   bit read_flag= 0 ;
   unsigned char temp[]={0,1,2,3,0};
   unsigned char *str=temp;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ef ; //SMOD=0;
           TH1 = 0xFD ;   //Baud:192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point;
         // for(point=0;point<20;point++)
         //{SBUF=str[point];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ch;
    if (RI)
           {
                   RI = 0 ;

                     ch=SBUF;
                   read_flag= 1 ;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main()
    {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        send_char_com(ch);
                                                    send_string_com(str,5);

                                                }
                                }
        }
//现希望串口调试助手发来数组0 1 2 3 0,单片机接收后返回该数组(或另一个数组),请问程序应如何修改才能正确,现在发送和接受不一致...

网友:
第一点,你的ch是一个局部变量。

网友:
第二点,你用read_flag这种方法并不好使,一般使用循环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p = 0;
unsigned char sp = 0;
unsigned char buf[ 0x1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EA = 0;
    if (RI)
        {
                RI = 0 ;

                buf[ rp++ ] = SBUF;
                rp &= 0x0f;
        }
    EA = 1;

}
main()
{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p ^ sp )
                {
                        send_char_com( buf[ sp++ ] );
                        sp &= 0x0f;
                }
        }
}

网友:
谢谢,就jennyvenus的程序问两个问题,首先: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EA = 0;
    if (RI)
    {
        RI = 0 ;

        buf[ rp++ ] = SBUF;
        rp &= 0x0f;
    }
    EA = 1;

}
1.EA是全局中断使能开关标志,EA的置零与置1是否为了在接收阶段屏蔽发送,待接收完再开启发送?这是必须的吗?
2,循环缓冲区这个概念我第一次接触,依程序看
buf[ rp++ ] = SBUF;
rp &= 0x0f;
等同于:
for(rp=0;rp<16;rp++)
buf[ rp++ ] = SBUF;
那就是说单片机接收到PC发送16个数的数组后,再返回16个数的数组到PC.我理解对不?
先用KEIL单步看看吧.............

网友:
1.EA是全局中断使能开关标志,EA的置零与置1是否为了在接收阶段屏蔽发送,待接收完再开启发送?这是必须的吗?
是防止别的中断将串口中断处理程序打断,形成嵌套;

2,循环缓冲区这个概念我第一次接触,依程序看
buf[ rp++ ] = SBUF;
rp &= 0x0f;
等同于:
for(rp=0;rp <16;rp++)
buf[ rp++ ] = SBUF;
应该是不一样的。 jennyvenus的程序中,由于rp是全局变量,因此每次串口中断都会执行“存放数据,指针加1”的操作,从而构成一个循环缓冲区,超过16个字节以后的第17字节将覆盖第一字节。而LZ你写的for循环会在每次串口中断中执行一遍,在缓冲区中填入16个相同的值。

网友: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point;
        // for(point=0;point <20;point++)
        //{SBUF=str[point];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另外红色部分有错

网友:
谢谢flypig8321的解答,明白了,红色部分有错么?我的理解是
while (TI== 0);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TI= 0 ; //软件清0
中断服务程序里不用软件清0的话TI一直是1,继续请教~

网友:
unsigned char recv_state;//接收字节步骤定义
void uart_rx_isr(void)    //接收中断函数
{
        uchar j,x,c;
        c=sbuf;//c等于接收的字节;
        switch (recv_state) {
        case 0:
                if (c==0)                                          // 是数组第一字节
                        recv_state=1;         // 进入下一个状态
                else                 recv_state=0;                 // 回到初始状态
         break;
        case 1:                                         // 是数组第二字节
                if (c==0x01){
                        recv_state=2;                 // 进入下一个状态
                }
                else {         recv_state=0;                 // 回到初始状态
                }
        break;
        case 2:                                         // 是数组第二字节
                if (c==0x02){
                //        recv_state=2;                 // 进入下一个状态
                  //这里添加 发送数组代码
                 }
                else {         recv_state=0;                 // 回到初始状态
             }
        break;

}
只给你两个字符判断的程序,其余的你自己添加即可!
判断到你认为对的数组顺序时,发送你要发送的数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使用的是基于状态基的方法,用于判断单片机接收的字符是否与要求发送的一致,排除干扰码吧,很好!学习了!我现在反而对循环缓冲区的使用方法怀有浓厚兴趣,使用这种方法有什么好处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 ? ? ? ?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point;
? ? ? ? // for(point=0;point <20;point++)
? ? ? ? //{SBUF=str[point];
? ? ? ? ? ? SBUF=ch;?
? ? ? ? ? ?while (TI== 0);?
? ? ? ? ? ? ? ? TI= 0 ;?? ? ? ? ? }?
另外红色部分有错

是我看错了,用while等待发送完毕是对的。

网友:
众位楼主,如果想要用单片机实现真彩液晶显示的话,可以跟我索取资料的。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