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900 中的 ID 是唯一的吗?

楼主:
CS8900 中有一个4个字节的 ID 只读寄存器,但我没有用过;

不知道使用过的朋友是否知道,这个 ID 是唯一的吗?

网友A:
VID是生产商的编号,PID是生产商内部的产品编号,对于同一生产商同一型号的网卡应该都是一样的吧~~~飘~~~

网友:
楼上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是生产商的编号,PID是生产商内部的产品编号,对于同一生产商同一型号的网卡应该都是一样的吧~~~飘~~~

你好!这么说,是不是两块 CS8900 网卡的 ID 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D是生产商的编号,PID是生产商内部的产品编号,对于同一生产商同一型号的网卡应该都是一样的吧~~~飘~~~

你好!这么说,是不是两块 CS8900 网卡的 ID 是一样的?

恩,我用的是dm9000a,pid和vid是90000a46,都是一样的

网友:
物理地址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