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B安装包修改注册表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小弟需要一个将一个.dll文件打包安装到设备,同时修改注册表.我的.inf文件已经写好了,能正确生成.cab文件,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修改注册表,那位兄弟能指点以下?谢了。

网友:
vs 和 cabmanager 都可以加注册表项,不一定非得手工加吧

网友:
我这个程序不用VS,.dll文件也不是我本地生成的而是别人发布给我的.我现在需要将这个.dll文件安装到设备并响应修改注册表。
如果不行,那我就只能手动改远程注册表文件了。

网友:
[RegKeys]
"HKCR","CLSID\{3AB4C10E-673C-494c-98A2-CC2E91A48115}\InProcServer32","","0x00000000","mapirule.dll"

"HKLM","Software\Microsoft\Inbox\Svc\SMS\Rules","{3AB4C10E-673C-494c-98A2-CC2E91A48115}","0x00010001","1"

这是inf种注册表部分

网友:
看说明部分,我记得以前看过,好像可以导注册表进去

网友:
用WinCE CAB Manager吧,方便!

网友:
引用楼主 hufubin 的帖子:
各位大虾,
      小弟需要一个将一个.dll文件打包安装到设备,同时修改注册表.我的.inf文件已经写好了,能正确生成.cab文件,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修改注册表,那位兄弟能指点以下?谢了。

我觉得你需要三步:
1,修改注册表
2,保存注册表
3,重新启动

修改注册表,通过RegOpenKeyEx/之类的Reg函数不能修改嘛?SetRegistryDWORD应该可以了。
保存注册表,用flushregkey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gKeys]
"HKCR","CLSID\{3AB4C10E-673C-494c-98A2-CC2E91A48115}\InProcServer32","","0x00000000","mapirule.dll"

"HKLM","Software\Microsoft\Inbox\Svc\SMS\Rules","{3AB4C10E-673C-494c-98A2-CC2E91A48115}","0x00010001","1"

这是inf种注册表部分

小弟已经实现,这位大虾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也是这样实现的。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