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
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我拆开来看`怎么没看见有什么类似单片机的东西`而且还是万能遥控器`

为什么没有单片机由程序来处理按键信息`和`怎么设置发出什么样的频率去针对不同型号的电视机

发现很多电器设备都没带单片机之类的`

还有就是遥控车的发射和接收器`

那个接收器`好像也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就可以接收固定频率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解码这是为什么吖

为什么`用单片机做接收器`还要加一个单片机芯片上去还有烧入解码程序`不然`也无法工作

如果不需要单片机`就可以完成接收信号和解码和做出反应`那还需要单片机`还需要编写程序干嘛?

网友:
IC功能的专用化是一个方向

当一个产品形成产业链的时候,首要目标就是降低成本(到少在咱中国是这样)芯片功能的专用化能很好的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它原来就是一个mcu,但是,后来功能固定后,就将mcu内部不需要的东西去掉,将软件固化到里面,类似启动代码Bootloader。像TI的dsp,假如你量大的话,貌似也可以拿去原厂固化软件。由于它功能固定了,所以就变成了专业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