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
  要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 用凌阳061a 和max038 max038的fadj口调节频率-2.4v到2.4v可调 用061的dac口输出的是0-3mA电流 怎样转换成2.4v到2.4v可调电压 谢谢啦 并诚交电路设计能人异士为好友 如果可能诚心拜师 非诚勿扰 联系邮箱lian.sun.hai@163.com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 和我一起一个电子竞赛的设计有点类似。

楼主好好看看:
基于MAX038的程控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http://www.2@1ic.com/app/analog/200903/33798.htm

另外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www.doc88.com/p-5520161363.html

对于-2.4v到2.4v,楼主可以看看
集成运放(三)——加法器
http://hi.baidu.com/mikewolf111/blog/item/a52ea1ca3bc2828fc9176821.html
集成运放(四)——减法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e923c0100cplo.html

网友:
二楼解答不错。
0~3mA => -2.4 ~ 2.4 +> 0 ~ 4.8V => 1mA -> 1.6V
1mA -> 1.6V can by designed.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呵呵O(∩_∩)O~

网友:
值得思考    lianlian521

网友:
其实将输出电流转换为输出电压很简单,我以前用过一颗DA也是输出电流,需要外加一个电路将其转换为输出电压,楼主可以参考DAC1230这颗芯片,比较老,其Datasheet上就有相关的电流电压转化电路。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你其实需要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电路,建议你先找本经典的模电书看看,推荐佛朗哥德《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把里面的原理搞清楚以后,随便找你个具体的电路,很多运放的手册和一些具体的方案上都有,网上随便搜下就一大堆,(当然顺便可以学会看数据手册,运放的那些指标及选择都需要学习的),自己多分析几个,动手调试下,就印象深刻,才会真正的理解

如果需要电流转电压,需要恒流的话,仅仅看那些经典是远远不够的
你需要自己动手带不同的负载,边调试边查阅很多的资料才可以

做恒流太痛苦了!不过在做的过程中真的可以学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