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带有硬件视频解码,我如何应用(使用)这个硬解码功 ...

楼主(2009-08-14):
CPU上带有硬件视频解码,我如何应用(使用)这个硬解码功能来播视频文件?
CPU上带有硬件视频解码,我如何应用(使用)这个硬解码功能来播视频文件?(请给一个思路)
解码
视频
如何

网友A:
这个有点难,一般原厂会有播放器提供的,也会有说明文档给你的

网友B:
原厂的播放器提供源码吗?

网友C:
什么CPU?有没文档提到怎么用?

网友D:
自己编了一个播放器

网友E:
如果你是底层开发人员
可以去CPU厂家去下载使用手册,必然有说明。
大部分厂家会提供demo代码,少部分提供函数库,至少也要提供指令集等
如果你仅仅是使用人员
可以安装CPU厂家的驱动,加速软件,或者使用支持CPU加速的播放器即可

网友F:
使用Filter的方式,比如你的CPU能提供M4V格式的硬解,那你就做成一个Filter,注册到系统,让播放器加载你的Filter,这样当播放器打开M4V格式的文件时,就会使用你在Filter里定义的解码接口,就更一些DEVICE IO CONTROL,取决于你驱动提供的硬解码接口方式,就可以很好地使用上你的硬解码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