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头文件时用到宏定义是在.c文件还是.h文件中定义

楼主:
刚学写头文件,函数在.c中,声明在.h中。.c文件中用到的了宏定义,这个宏定义是在.C还是在.h文件中定义?我在.c文件中定义了不行,在.h 文件中定义才可以。这样写对吗?

网友:
如果.h中不需要用到的宏,都定义到C里,因为等一个工程里需要include多个.h的时候,你在.h里定义很多宏不方便,因为你一定不能重复定义。但是定义在.c里就不要紧了。

网友:
MAIN.C(171): error C202: 'DATE_READ': undefined identifier

我在.c文件中定义它提示未定义的标识符。在..h中定义就没问题

网友:
个人一般放在.h里

网友:
如果写的宏想要提供给别的程序调用,那么写到.h里面,如果只是在本文件中使用,那么就写到.c里面

网友:
文件很少就.c吧,如果很多个的话需要调用那就单独用.h

网友:
极少会写在 *.C 文件中的,绝大多数是写在 *.h 中,因为 C 文件要包含 h 文件的.
头文件里加上
#ifndef XXXXXXX
#define XXXXXXX
#endif
的只包含一次保护.我们#define 的东西就不怕会重复包含了.

网友:
一般放在.h里边

网友:
一定 或可能被多个C文件用到的宏定义,一般都放在头文件中(.h);

如果肯定就被一个文件所用,放在.C 或.H里面都可以。

另外建议楼主 弄本 C语言的书籍,有空多翻翻,有问题时,也可多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