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 串口2为什么一直处理中断程序

楼主:
void        __irq Uart2Int(void)
{
        unsigned char IntMark;
        unsigned char debug[100]="jinru zhong duan!\n";
        unsigned char debug0[100]="\nkai shi jie shou \n";
        unsigned char debug1[100]="ready\n";
        unsigned char debug2[100]="you ka!\n";
        unsigned char debug3[100]="wu ka !!\n";
        IntMark = U2IIR;
        if((IntMark&0x01)  == 0)
        {
              debug_Mes(debug);
                if((IntMark & 0x04) == 0x04)        //Receive
                 {

                   if(uartRecNum2 < recNum2)
                  {
                    debug_Mes(debug0);
                      recData2[uartRecNum2] = U2RBR;
                    uartRecNum2 = uartRecNum2 + 1;
                  }
                 else
                   {
                     // debug_Mes(recData2);
                        uartRecNum2 = 0;
                      uartSendNum2 = 0;
                      }
                    if(recData2[0]=='A'&&recData2[1]=='T'&&recData2[2]=='-'&&recData2[3]=='C')                     /*判断是否出去ready状态*/
                     {
                       state=1;
                       debug_Mes(recData2);
                       debug_Mes(debug1);    /* ready*/
                     uartRecNum2 = 0;
                      }
                    else if(recData2[0]=='%'&&recData2[1]=='T'&&recData2[2]=='S'&&recData2[3]=='I'&&recData2[4]=='M')
                      {
                          if(recData2[6]=='1')
                             {
                                state=2;
                                 debug_Mes(debug2);               /*有SIM卡*/
                              }
                             else
                              state=3;
                                debug_Mes(debug3);             /*无SIM卡*/
                               uartRecNum2 = 0;
                      }
                    if(state==1)
                     {
                      find_SIM();
                      }
                      else if (state== 2)
                        {
                          send_Ms(num,mess);
                        }
                }
        }

        VICVectAddr = 0x00;    /*向量地址寄存器*/
}

/**************************************************************
名称: 调试信息打印程序

入口参数: 字符串数组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ebug_Mes(unsigned char debug_ms[100])
{
    int  i;
    for(i=0;i<100;i++)
    {
       U0THR= debug_ms;
        while ((U0LSR & 0x20) == 0);    /*查询是否发送完毕*/
    }
}

网友:
清标志位了没有?

网友:
当接受缓冲满了之后没有从uart的寄存器读数据,导致中断标记没有清. 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中断发生,首先把数据读出来,再作别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