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WinCE6.0模拟开发,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
问的再直接一点
如果我只有一个安装了windows XP的操作系统(没有硬件板子,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开发软件,只有一个裸机+操作系统)
那么我想搞WinCE的应用程序开发,而且只让开发出来的程序在windows XP下模拟运行
那么,我都要安装什么软件

网友A:
VS2005/VS2008+模拟器

网友:
在VS2005/VS2008安装过程中,注意选择嵌入式所需要的组件。

如果要自己定制模拟器,则只能用VS2005,然后安装Platform Builder 6.0及其所需要的补丁。

网友:
VS05/08+模拟器+SDK
eeworld就有

网友:
VS2005+模拟器

网友:
建议你用VS2005+模拟器,WinCE6.0是VS2005的插件,没必要追求最新而去使用VS2008,那也会出很多难搞的问题…

网友:
vs2005+wince模拟器
如果想在wince5.0开发,建议用EVC4.0+WINCE5.0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2005/VS2008+模拟器

我觉得还要加上VS2005的SP1补丁吧,前几天,我朋友的机子VS2005+SDK(我导出的),没有界面。装上SP1以后,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