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楼主: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Prefetch Abort: Thread=839d9400 Proc=804615f0 'device.exe'
AKY=00000009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33e5370(ohci2.dll+0x0000537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Error from RasDial 608 0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08(0x260)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有么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么
开发板上面报“communications error”

网友:
似乎是把settings里边的Enable KITL去掉再重新sysgen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似乎是把settings里边的Enable KITL去掉再重新sysgen就好了

设置成这个后却出现这个现象,并且是黑屏了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CS8900:DriverEntry
InitEthDevice Port ok.
Product ID = a00
InitEthDevice Port ok.
[HSMMC0] Initializing the HSMMC Host Controller
[HSMMC0] Turn OFF the F/B delay control.
InitializeOHCI
HOST CAP : 4
USB Serial Function Class Enabled : Serial_Class
INFO: Plug: Mapped Irq 0x2 to SysIntr 0x1a.
[HSMMC0] Card is Removed!
--S3C2450DISP() 2D Accelerator Initialization Succeed
2D Sysintr : 29
--S3C2450DISP() 2D Acclerator Interrupt Initialization Succeed.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Prefetch Abort: Thread=8396b8a0 Proc=8043b5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3175370(ohci2.dll+0x0000537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网友:
这个系统应该是启动了吧

网友A:
这个是ohci2.dll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ohci2.dll的问题

那为什么在别人的工程里面,启动成功呢?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这种问题,原因不明,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