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中 unsigned int 占几字节??

楼主(2010-05-07):
ADS1.2中 unsigned int 占几字节??
请教各位:
ADS1.2中 unsigned int 占几字节??
不是占4字节吗??
请问怎么能设置成unsigned int 占四字节?
前提我的处理器是 PXA270 (32位)
处理器

网友A:
是四个字节啊,如果用keil软件是2个字节
因为ADS1.2是32位的(这个与你使用的硬件无关,只是你的软件决定的。)
如果想把ADS1.2改为2个字节的,还真的是不会啊

网友B:
四个字节,怕记乱了可以使用char short 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