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WinCE快速响应中断

楼主:
WinCE 6.0. 我的中断每3ms发生一次,现在采用的是中断处理的经典方法:
创建一个event,通过KernelIoControl()获取逻辑中断号,然后通过InterruptInitialize()把event与逻辑中断号联系起来。在IST线程中等待该event并处理。

我的IST中断处理需要大约0.3ms。由于使用了ping-pong buffer,我允许该处理比硬件中断发生延迟不超过4.5ms。

这篇文章(http://embed.chinaitlab.com/WinCE/785312.html)在s3c2410平台上测试的debug版驱动程序中断延迟( ISR + IST )约2ms,release版驱动程序中断延迟约22us。

另一篇文章(http://www.c-cnc.com/dz/news/news.asp?id=24409)在 Xsacele平台测试Wince.Net的中断响应时间平均值为2.8ms。

我目前将IST的线程优先级设为0(最高),并将IST线程的时间片设为0(一旦进入就执行完毕,不被轮转)。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处理代码转移到ISR中,但这样做很危险也很麻烦,因为我的数据还要交给应用程序处理。

问题:
1. 上述两篇文章测试的延迟时间有数量级上的差别(我相信第二篇文章也用了release版),根据各位的经验,哪一个比较靠谱?
2. 除了上述方式,还有什么办法让IST被快速响应?
3. ISR捕捉到硬件中断并处理完毕后,是回去执行刚被中断的线程,还是在就绪队列中重新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

网友:
捕捉都很快。但是处理可能会慢一些。最近都在弄中断呢。呵呵
优先级不用开那么高吗。。。。

网友A:
1. 上述两篇文章测试的延迟时间有数量级上的差别(我相信第二篇文章也用了release版),根据各位的经验,哪一个比较靠谱?
没仔细读。所以不好说。。。汗

2. 除了上述方式,还有什么办法让IST被快速响应?
用信号量代替事件来处理会提高响应速度,也就是用CreateSemaphore代替CreateEvent,某些处理的时候。比如说有信号量要传递的时候。

3. ISR捕捉到硬件中断并处理完毕后,是回去执行刚被中断的线程,还是在就绪队列中重新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
ISR->IST...这个顺序的。
请读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05/26/1490461.html

这个文章又摆出来先看看这个文章。。。里面介绍的很清楚了中断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上述两篇文章测试的延迟时间有数量级上的差别(我相信第二篇文章也用了release版),根据各位的经验,哪一个比较靠谱?
没仔细读。所以不好说。。。汗

2. 除了上述方式,还有什么办法让IST被快速响应?
用信号量代替事件来处理会提高响应速度,也就是用CreateSemaphore代替CreateEvent,某些处理的时候。比如说有信号量要传递的时候。

3. ISR捕捉到硬件中断并处理完毕后,是回去执行刚被中断的线程,还是在就绪队列中重新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
ISR->IST...这个顺序的。
请读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05/26/1490461.html

这个文章又摆出来先看看这个文章。。。里面介绍的很清楚了中断流程。

第3个问题,这个文章我看过。ISR结束后并不能保证立即调用本IST的,我的意思是ISR执行后(即内核触发事件后)重新在就绪线程中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候选线程当然包括IST),还是先回去执行被ISR中断的线程。

网友:
设中断优先级 .

设中断时间片好像WinCE 中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个问题,这个文章我看过。ISR结束后并不能保证立即调用本IST的,我的意思是ISR执行后(即内核触发事件后)重新在就绪线程中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候选线程当然包括IST),还是先回去执行被ISR中断的线程。

这个也是顺序的吧。。。没太懂你的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是等了2个事件,一个用来响应deinit,一个用来处理实际的。这个在Deinit和实际处理的事件中去激活,优先级好像并没有涉及到。。。

网友:
给出例子。

    Ce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pMcuCtl->dwPriority256);
    //在进入等待之前就获取了当前线程的优先级。并设置,我这里设置的很低100多后面了。。。
    //Sleep(1);        //等待信号量
    while (1)
    {   //第一阶段: 等待信号量出现
        dwRet = WaitForMultipleObjects(2, rghEvents, FALSE, INFINITE);
        if(pMcuCtl->bDeinit)
        {
            return 0;//如果检测到反初始化事件,退出等待信号量
        }
        //第二阶段: 判断实际信号量类型
        switch(dwRet)
        {
        case WAIT_OBJECT_0:
            RETAILMSG(1, (TEXT("mcu_DetectThread Wait deinit\r\n")));
            //deinit event
            //判断是deinit线程既退出
            return 0;
        break;
        case WAIT_OBJECT_0+1:
            //gpio interrupted event
            //检测到GPIO中断进程事件
            //建议第一次调试的时候请打开try进行预先测试
                        {
                           //RETAILMSG(1, (TEXT("mcu_DetectThread Wait gio\r\n")));
                        //__try
                        //{
                        //第三阶段: 读写的工作
                                    OperationCS8953(READ, &sendOut[0], 2);        //产生中断即进行读写MCU的工作
                        #if 1
                                RETAILMSG(1,(TEXT("the %d number  SentOut Value for point variable is %x\r\n"),i,sendOut[i]));
                        //Skill:xxxxx
                         // sndPlaySound(_T("question.wav"),SND_FILENAME|SND_NODEFAULT);
                        #endif
                        //完成try的出错抛出处理
                        //}
                        //__except (GetExceptionCode() == STATUS_ACCESS_VIOLATION ? 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EXCEPTION_CONTINUE_SEARCH)
                        //{
                        //        RETAILMSG(1, (TEXT("Emcu_DetectThread MCU_gio!!!!\r\n")));
                        //        SetLastError(E_FAIL);
                        //}
                        //SetEvent(gReadKeyEvent[0]); //这里我们建议采用采集信号量来代替采集事件,

                                    if (!ReleaseSemaphore(
                                           gReadKeyEvent[0], // 要增加的信号量。
                                          1,           // 增加1.
                                           NULL) )      // 不想返回前一次信号量。
                                             {
                                             //do noting.
                                             }
                                }
        break;
        default:
            //error
            //出错处理
            dwAction = 0x00;//MCU_STAT_NOCHANGE;
        break;
        }

网友:
我做的速度也很快,基本上是毫秒级别的响应。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3个问题,这个文章我看过。ISR结束后并不能保证立即调用本IST的,我的意思是ISR执行后(即内核触发事件后)重新在就绪线程中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候选线程当然包括IST),还是先回去执行被ISR中断的线程。

这个也是顺序的吧。。。没太懂你的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是等了2个事件,一个用来响应deinit,一个用来处理实际的。这个在Deinit和实际处理的事件中去激活,优先级好像并没有涉及到。。。

举个例子,Thread1优先级251,IST优先级0。IST已运行到等待Event的地方处于阻塞状态,在Thread1正在执行的过程中(属于Thread1的时间片还没用完),IRQ来了,操作系统转去执行ISR,并触发我创建的Event,使IST处于就绪状态。接下来操作系统会立即回去执行Thread1呢,还是把包括Thread1、IST在内的所有就绪线程拿来比较优先级,转去执行优先级最高的线程?

网友:
多用到的中断没那么快,没测试过,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3个问题,这个文章我看过。ISR结束后并不能保证立即调用本IST的,我的意思是ISR执行后(即内核触发事件后)重新在就绪线程中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候选线程当然包括IST),还是先回去执行被ISR中断的线程。

这个也是顺序的吧。。。没太懂你的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是等了2个事件,一个用来响应deinit,一个用来处理实际的。这个在Deinit和实际处理的事件中去激活,优先级好像并没有涉及到。。。

举个例子,Thread1优先级251,IST优先级0。IST已运行到等待Event的地方处于阻塞状态,在Thread1正在执行的过程中(属于Thread1的时间片还没用完),IRQ来了,操作系统转去执行ISR,并触发我创建的Event,使IST处于就绪状态。接下来操作系统会立即回去执行Thread1呢,还是把包括Thread1、IST在内的所有就绪线程拿来比较优先级,转去执行优先级最高的线程?

这样的话我大概清楚。。。你的意思是IST中运行的时候ISR又来了。。。。
这样的话只能是说你的IST占用的时间太长了。。。IST里面不建议做太多的数据处理,为了防止在IST中无限的执行下去,你进IST的前提是来了ISR,你IST就该做的就是设定一个标识去处理ISR所需要处理的事情,然后马上释放等待下一个ISR。如果你还是一直在IST里面没出来的话这个只能说你IST里面处理的部分需要简化一下了。。。
另外。。。你Thread1的优先级不就是你的IST的优先级吗?
我给你的参考实例我就是在Thread1获取当前的优先级设置为IST优先级。。。。这个怎么可能产生两个。。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楼主 oncancel 的回复:
问题:
1. 上述两篇文章测试的延迟时间有数量级上的差别(我相信第二篇文章也用了release版),根据各位的经验,哪一个比较靠谱?
2. 除了上述方式,还有什么办法让IST被快速响应?
3. ISR捕捉到硬件中断并处理完毕后,是回去执行刚被中断的线程,还是在就绪队列中重新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

1.第一个比较靠谱,起码应该是微秒级的。
2.不清楚,实时性本来就是Wince的弱项。
3.我觉得应该是重新找优先级最高的线程。

网友:
一直对wince的中断 实时性表示怀疑,以前还真的经常发现他扑捉不到快的中断。

网友:
以前键盘的中断就出过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B:
看到一个评测报告,WinCE6.0 R2, x86平台(Pentium 200MHz MMX)
IRQ到ISR时间(5.0us,6.3us,10.2us) (min,ave,max下同)
ISR到IST时间(5.7us,6.3us,19.9us)
以24us周期产生10^9次中断,完全被IST捕捉到。

汗,这么彪悍,真的假的。

报告地址: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A/C/DAC6D6D0-07EC-4954-95D3-55273C1524D7/Independent%20Real-Time%20Report%20for%20Windows%20Embedded.pdf

网友:
报告应该都对

WinCE.NET (V4.x) 与 WinCE 6.0 的 Kernel 不同, 在 6.0 的 kernel 中, 己经对中断的处理做了一番修正, 所以在 5.0 版之前, WinCE 是号称 Soft-RealTime, 在 6.0 版时, 已经号称是 Hard-RealTime 了. 也就是其 Interrupt Latency is predictable.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WinCE是实时内核,但不一定是实时系统,它的实时性取决于你添加了什么系统组件,底层驱动处理是否合理。如果你的中断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性能下降的。
要提高中断的响应速度,可以考虑把简单的处理放在ISR中,让多个硬件中断后执行一次I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是实时内核,但不一定是实时系统,它的实时性取决于你添加了什么系统组件,底层驱动处理是否合理。如果你的中断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性能下降的。
要提高中断的响应速度,可以考虑把简单的处理放在ISR中,让多个硬件中断后执行一次IST。

这个我深有感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告应该都对

WinCE.NET (V4.x) 与 WinCE 6.0 的 Kernel 不同, 在 6.0 的 kernel 中, 己经对中断的处理做了一番修正, 所以在 5.0 版之前, WinCE 是号称 Soft-RealTime, 在 6.0 版时, 已经号称是 Hard-RealTime 了. 也就是其 Interrupt Latency is predictable.

Paul, Chao @ Techware

got it

网友:
建议还是从软件角度去优化吧.
你的中断是不是每次产生都要进行复杂的运算?
能否将多个中断收集起来集中处理?
--------------------------------------
如果无法通过优化软件解决,或者说你的系统对性能要求很高,建议单独加一块MCU来处理吧.

网友:
平均响应时间其实没什么用,要保证每次都能正确响应。就算将优先级设置成最高,也经常会碰到偶尔一次响应时间特别慢,好几毫秒都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告应该都对

WinCE.NET (V4.x) 与 WinCE 6.0 的 Kernel 不同, 在 6.0 的 kernel 中, 己经对中断的处理做了一番修正, 所以在 5.0 版之前, WinCE 是号称 Soft-RealTime, 在 6.0 版时, 已经号称是 Hard-RealTime 了. 也就是其 Interrupt Latency is predictable.

Paul, Chao @ Techware

哇,这条权威,呵呵
不过,实际的相应时间到底是多少,还是要自己来测试一下的,期待各位大虾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是实时内核,但不一定是实时系统,它的实时性取决于你添加了什么系统组件,底层驱动处理是否合理。如果你的中断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性能下降的。
要提高中断的响应速度,可以考虑把简单的处理放在ISR中,让多个硬件中断后执行一次IST。
比较看好这个,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个评测报告,WinCE6.0 R2, x86平台(Pentium 200MHz MMX)
IRQ到ISR时间(5.0us,6.3us,10.2us) (min,ave,max下同)
ISR到IST时间(5.7us,6.3us,19.9us)
以24us周期产生10^9次中断,完全被IST捕捉到。

汗,这么彪悍,真的假的。

报告地址: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A/C/DAC6D6D0-07EC-4954-95D3-55273C1524D7/Independent%20Real-Time%20Report%20for%20Windows%20Embedded.pdf

学习了这份报告,果然是详细+强悍
不过它好像没有说ist的优先级以及测试的其它详细条件,所以测试结果可信度应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个评测报告,WinCE6.0 R2, x86平台(Pentium 200MHz MMX)
IRQ到ISR时间(5.0us,6.3us,10.2us) (min,ave,max下同)
ISR到IST时间(5.7us,6.3us,19.9us)
以24us周期产生10^9次中断,完全被IST捕捉到。

汗,这么彪悍,真的假的。

报告地址: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A/C/DAC6D6D0-07EC-4954-95D3-55273C1524D7/Independent%20Real-Time%20Report%20for%20Windows%20Embedded.pdf

学习了这份报告,果然是详细+强悍
不过它好像没有说ist的优先级以及测试的其它详细条件,所以测试结果可信度应该不高

再结合ms官方以前公布的很多系统的执行时间等信息来想的话,实际的产品中很难保证和ms测试环境完全一样,比如driver/feature等,所以这份数据可信度要打折扣

网友F:
曾经在WINCE5.0,frq:366MHZ,捕捉4百多us的中断,经常丢数据。后面加了个小MCU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在WINCE5.0,frq:366MHZ,捕捉4百多us的中断,经常丢数据。后面加了个小MCU来解决。

这个速度够快的。。呵呵我们这也是弄了个MCU来解决。mcu负责采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