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样获取CPU信息和系统信息?

楼主:
比如cpu型号,频率,系统名称和版本号什么的

网友:
可以存放到注册表里边

网友A:
调用KernelIoControl(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方案中都会实现这部分
=================
typedef __PROCESSOR_INFO {
  WORD wVersion;
  WCHAR szProcessCore[40];
  WORD wCoreRevision;
  WCHAR szProcessorName[40];
  WORD wProcessorRevision;
  WCAHR szCatalogNumber[100];
  WCHAR szVendor[100];
  DWORD dwInstructionSet;
  DWORD dwClockSpeed;
} PROCESSOR_INFO, *PPROCESSOR_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KernelIoControl(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方案中都会实现这部分
=================
typedef __PROCESSOR_INFO {
? WORD wVersion;
? WCHAR szProcessCore[40];
? WORD wCoreRevision;
? WCHAR szProcessorName[40];
? WORD wProcessorRevision;
? WCAHR szCatalogNumber[100];
? WCHAR szVendor[100];
? DWORD dwInstructionSet;
? DWORD dwClockSpeed;
} PROCESSOR_INFO, *PPROCESSOR_INFO;

感谢,不知道还有没有获取操作系统信息的方法?

网友:
这些信息,取决于OEM商在做BSP时是如何实现的

大部分的平台都没有实现,就是不想别人去查这些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用KernelIoControl(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方案中都会实现这部分
=================
typedef __PROCESSOR_INFO {
? WORD wVersion;
? WCHAR szProcessCore[40];
? WORD wCoreRevision;
? WCHAR szProcessorName[40];
? WORD wProcessorRevision;
? WCAHR szCatalogNumber[100];
? WCHAR szVendor[100];
? DWORD dwInstructionSet;
? DWORD dwClockSpeed;
} PROCESSOR_INFO, *PPROCESSOR_INFO;

感谢,不知道还有没有获取操作系统信息的方法?

BOOL GetVersionEx(
  LPOSVERSIONINFO lpVersion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