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软件启动了win ce 6.0系统自动启动 程序

楼主:
怎么样对注册表 编译实现win ce 6.0 系统开机以后显示桌面,桌面 上在显示我要运行的程序
现在有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init目录下
    我要实现DeviceApplication3.exe开机桌面后启动

现在有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init目录下
launch20  device.dll
launch30   gwes.dll
Depend30   14 00
launch60   ServicesStart.exe
Depend60   14 00
launch70   DeviceApplication3.exe
Depend70   14 00
launch100  SystemInit.exe
Depend100  32 00

网友:
如果还有其他方式的写入请 高手指教

网友A:
"Depend70"=hex:14,00,1e,00,32,00
这个32,00是launch50的explorer.exe也就是显示桌面,加了这条后确保执行完explorer.exe再执行你的程序

网友:
1e,00可以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pend70"=hex:14,00,1e,00,32,00
这个32,00是launch50的explorer.exe也就是显示桌面,加了这条后确保执行完explorer.exe再执行你的程序

看到你的回复我才看到 少了一个 launch50的 谢谢了 但是我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pend70"=hex:14,00,1e,00,32,00
这个32,00是launch50的explorer.exe也就是显示桌面,加了这条后确保执行完explorer.exe再执行你的程序

看到你的回复我才看到 少了一个 launch50的 谢谢了 但是我试了 还是不行

我的DeviceApplication3.exe这个程序是在设备的Windows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