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驱动编写中,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进行ioremap吗?

楼主:
发现只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到ioremap函数就会报错
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pgd = c355c000
[00000000] *pgd=338e5031, *pte=00000000, *ppte=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817 [#1]
为什么会这样?
看了很多驱动的编写都是先ioremap好了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对应的地址。可是我发现我自己编写的spi驱动中,如果这么做,spi无法正常工作。而如果每一次要操作相关的寄存器之前来一次ioremap的话,我的驱动就很稳定,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好几天了,都没解决这个问题,急死人了。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能执行ioremap函数吗?
驱动编写中怎样来ioremap?
高版本内核中有spi驱动代码,没看懂,想着自己编写一个简单的字符型驱动是实现spi通信,练习下驱动编写。
好心人帮忙看看。轻拍。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能执行ioremap函数吗?
驱动编写中怎样来ioremap?

网友:
ioremap可能会sleep,肯定不可以在irq handler中调用

网友:
一般也就是先ioremap好了,然户再去调用,每次调用时ioremap可能会增加开销而且这样使用不合适。

网友:
看了一些关于这个函数的使用说明 一般在硬件中断函数里面不可以加这个函数,因为中断里面不可以休眠,调用这个函数有可能会休眠几秒,最好在设备初始化的时候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
3楼说的对,ioremap有可能会sleep,导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