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背光驱动,当背光定时关闭后,可以通过触摸屏操作从新点亮?

楼主:
   如题,因为触摸和背光是不同的DLL,如何在触摸屏驱动中产生一个事件,并通知背光的监视线程?
   比如说当触摸笔DOWN事件!

网友:
在背光驱动中
//TouchInputEvent
const TCHAR szevtTouchInput[] = TEXT("TouchInputEvent");

//  Set up all the events we need.
    g_evtSignal[0]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BacklightChange);
    g_evtSignal[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UserInput);
    g_evtSignal[BL_POWEREV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PowerChanged);
    g_evtSignal[3]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BLKeyPress);
    g_evtSignal[4]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TouchInput);        //[color=#FF0000]TouchInputEvent[/color]

dwResult = WaitForMultipleObjects(NUM_EVENTS, &g_evtSignal[0], FALSE, dwTimeout);——等待多个事件触发。

在触摸屏驱动中
const TCHAR szevtTouchInput[] = TEXT("TouchInputEvent");——看看这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和上面一样定义
HANDLE hEventTouchInput;

hEventTouchInpu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TouchInput);
// 然后在按下触摸 产生的线程里面
加入SetEvent(hEventTouchInput);就可以实现你的效果,当然要在背光的WaitForMultipleObjects相关部分加入打开背光的操作。

网友:
手动加一个事件

网友:
类似不同程序间的事件通知。只要申请同一个事件。

网友:
将来也要做这个。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谢谢各位!我本来想用WaitForMultipleObjects等待中断事件,SYSINTR_TOUCH_CHANGED.
发现WaitForMultipleObjects不支持,InterruptInitialize.
   还是手动加一个吧!

网友:
顺便问一下,同一个逻辑中断,比如SYSINTR_TOUCH_CHANGED能对应多个EVENT吗?

网友:
我也在弄这个东东,暂时还没这么多头绪,程序还没看懂

网友:
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code在背光驱动中
//TouchInputEvent
const TCHAR szevtTouchInput[] = TEXT("TouchInputEvent");

//  Set up all the events we need.
    g_evtSignal[0]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BacklightChange);
    g_evtSignal[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UserInput);
    g_evtSignal[BL_POWEREV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PowerChanged);
    g_evtSignal[3] = Cr…

这里面创建了两个同名的同步对象,看来操作系统是把它当成同一个同步对象来处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