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组件得添加问题

楼主:
我现在想在已经编译好得平台上添加对CETK得支持,也就是说我没有源码,想用CETK测驱动,怎么把CETK组建的支持添加进去,高人指点。我是菜鸟。请说得详细些 。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GOOGLE就OK了

网友:
设备现在支持ActiveSync连接吗?如果支持的话可以直接运行CETK测试
不过一般CE的话很多测项都会failed

网友:
我没有试过,看上去是要网卡才行的。

网友:
支持ActiveSync连接,但是我的意思是 不是必须先添加组件支持吗?不支持,即使Clientside.exe考过去,也没有用啊。

网友:
确实需要网卡支持。我现在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把CETK组件的支持添加进去。

网友:
问题就是GOOGLE了没有OK了,GOOGLE上的都是同一个方法,如下
1.再platform builder 5.0目录中,将Device Drivers->Windows Embedded CE Test Kit添加到工程中,然后重新编译工程,并下载到目标板上运行。

2.将%_WINCEROOT%\Others\Wcetk\<对应的CPU>\Clientside.exe 下载到目标板上。

3.然后在板子上面运行Clientside.exe。命令格式:clientside /i=IP address /p=port number。在"/i="后面应该是运行CETK的PC的IP地址,在"/p="后面是端口号,一般默认的都是5555,这个端口号一定要和PC端设置的端口号一致。例如:clientside /i=198.90.193.75 /p=5555。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在目标板外接的LCD上面看到clientside的对话框。

4.在PC端运行"Windows Embedded CE 5.0 Test Kit",运行以后,它会自动和你的目标板建立连接。

5.连接成功后,就可以选择要测试的驱动进行测试。

6. 在选择了要测试的case以后,如上面所说,选"Quick Start"开始测试,然后就等着。不同的驱动,测试时间不一样,有的不是很长,有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了。

7. 在测试完成以后,可以右击你测试的Item,然后选择"Test Information"来查看测试结果。

关键就是我没有源码,没有办法把组件的支持添加进去,再编译。

网友:
为什么要网卡支持?没有网卡的设备就不要跑CETK了?
我们一般都是通过USB连接ActiveSync进行测试的

Clientside.exe在连接CETK时系统自己会通过ActiveSync拷贝到目标设备上,并且运行
不添加那个组件,CETK照样跑
实在不行就直接把测试的程序拷到设备上运行

网友:
你的意思是 我在pc上打开CETK,然后目标设备连接usb,把Clientside.exe拷贝到目标机上,这样就可以,他们不是通过网卡通讯的马

网友: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在PC上打开CETK,然后把设备连上ActiveSync,然后在CETK上连接设备,如果可以连上那就可以测试了
在连的时候PC自动会把Clientside.exe拷贝到目标设备上,然后运行

网友:
没搞过,顺便学习下

网友:
Clientside.exe是CETK的Client application,在CE上直接run!
在板子上面运行Clientside.exe。命令格式:clientside /i=IP address /p=port number。在"/i="后面应该是运行CETK的PC的IP地址,在"/p="后面是端口号,一般默认的都是5555,这个端口号一定要和PC端设置的端口号一致。例如:clientside /i=198.90.193.75 /p=5555。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在目标板外接的LCD上面看到clientside的对话框。
在PC端看到出现CETK下拉菜单之后就说明连接正确了!!

网友:
在PC上打开CETK,然后把设备连上ActiveSync,然后在CETK上连接设备,如果可以连上那就可以测试了
在连的时候PC自动会把Clientside.exe拷贝到目标设备上,然后运行

这个方法我用过,可是根本就没反应阿

网友:
我们是安 溪 铁 观音产地种植户 自己的茶园,自产自卖的,在网上做产地的铁 观 音 茶 叶的终端销售,向您推荐我们源产地的高山无公害生 态 茶 叶,减去流通环节,减少店铺投资租金人员等开支降低价格,最大限度的保证铁 观 音 茶叶的原味性/正统性。

              我们:以品质求发展;
                    以信誉求生存;
                    以价格为优势;
                    以客户满意为标准;
                    共创互惠双赢;
                    斤斤是批发价【先品尝满意再付款】

有意订购请--联系     廖晓云

电  话;0595--23488500
手  机;1395 9805 122
Q   Q ;1030757015

产地直销,诚信为本,全国送货,货到先品尝再付款!

特别提示:顾客购买250克以上就可以邮寄到家!

   我们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铁观 音 茶叶,使用百年独特的烘焙方法,温火慢烘,湿风快速冷却,产品“醇、厚、甘、润”,条型肥壮紧结、色泽乌润、香气纯正、带兰花香味、清香或微酸浓香,汤色深金黄色、橙黄色或翠绿色,滋味特别醇厚甘滑,音韵显现,叶底带有余香,可经多次冲泡。茶性温和止渴生津,温胃健脾,是养生待友的好礼品!

冲泡方法:每次5-8克放进工夫茶杯(盖瓯),用沸水冲泡,30秒即可倒出茶水,不可久浸,可连续冲泡6-7次

温馨提示:泡茶时宜用山泉水,矿泉水或纯净水冲泡!茶具宜用陶瓷制品。因其它如塑料杯,玻璃杯等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味会残留很长的时间,故陶瓷茶杯泡饮效果最佳。

交易方式:您只要告诉我们您所喜欢的口味、汤色、档次价位和包装要求等!!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及邮寄接收地址和收货,我们将按您的要求寄出茶叶,您收到茶后品尝,满意后付款。

我们祝您:香茶结知音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网友A(2009-08-08):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