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

楼主:
有没有高手用过压力传感器啊,用凌阳单片机采集信息。
主要内容:从一个容器向另一个容器注水,用压力传感器测出容器中水量变化,传给单片机处理。
有人推荐我使用MPX5010,但是以前没有用过,还请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A:
MPX5010是半导体压力传感器,你怎么安装它?把它装在水中?那是不行的

网友: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sensors/doc/data_sheet/MPX5010.pdf

已经集成电路了

它提供0-5V对应0到10KPA的线性对应输出

用ADC采进去就OK

在软件上做个标定处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X5010是半导体压力传感器,你怎么安装它?把它装在水中?那是不行的

就不能称容量?

呵呵

质量和重力之间是有一个换算关系的吧?

网友:
http://www.sensor-sensor.com/productshow.asp?id=459&bdclkid=8xfDmqykPaf76zckLY7G7zvuc_Y-MsgK3J

该传感器应该可以。

网友A:
该传感器测量气压、水压等很方便,测量水位却不太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传感器测量气压、水压等很方便,测量水位却不太容易。

你怎么就确定楼主非要测水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传感器测量气压、水压等很方便,测量水位却不太容易。

知道重力了

想算其它的量不是很简单?

想想中学物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密度和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