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编译的时候出现“ohcdmdd2.lib(cohcd.obj) : fatal error LNK1000: Internal error durin

楼主:
如题,编译时出现了“ohcdmdd2.lib(cohcd.obj) : fatal error LNK1000: Internal error during Pass2”

我安装的PB5,0更新如下:
WinCEPB50-07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
WinCEPB50-08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
WinCEPB50-09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提示ohcdmdd2.lib有问题,不明白,帮顶
建议楼主装好PB后不要新建platform,编译一个现成的看看能不能编译通过,这样可以验证你的软件是否安装好了。

网友:
安装了更新有可能会需要build and sysgen,你先sysgen一下吧,如果不行再build and sysgen。

有人说build and sysgen很不安全,容易导致无法挽回的错误,只能重新装PB,我用过很多次没什么毛病,要不要用你自己考虑吧

网友:
ohcdmdd2.lib是PB自带的,估计是PB的问题,可能需要重装PB

网友:
build and sysgen 试试。

网友:
但是另外一个平台的BSP编译就没有问题啊,直接就能编译通过,

网友:
lz的相关组件没有加全吧

网友A:
这三个更新,如果只安装第一个更新,就能编译过

后面两个安装之后就编译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更新,如果只安装第一个更新,就能编译过

后面两个安装之后就编译不过了。

那不要装后面两个

网友:
这个LIB好像是USB驱动。。试试吧USB相关组件先去掉看看。。。
一般出现这种打补丁或者换个工程编译不通过,很可能是组件或者是PUBLIC没有重新编译。。。其实我很怕用
build and sysgen  上次看一老外的论坛,竟然说只要用“build and sysgen”就要重装!!不过我好像没问题~呵呵

网友:
不同3个 都打,WinCEPB50-09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
已经包含前面2个了。
反正至少我每次 更新以后 都会build and sysgen 一下。
至今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不要用 build and sysgen 。我上次用 build and sysgen 编译了一次。后来嫌太慢,中途取消了。导致以前编译正确的工程,现在也编译不成功了。重新安装软件还没好。最后,没办法重装系统了。

网友:
看来大家的问题都不一样啊,我以前整天用build and sysgen ,没了现过问题,现在才知道只要sysgen就可以了,不过我的build current BSP一用就出错,内核就无法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