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校验错误的问题

楼主:
举例,在串口通信的时候,我在发送方,以SPACEPARITY校验的方式(也就是校验位强制为0)发送数据,在接收方以奇校验的方式接收数据,那么此时,因发送的数据不同,在接收方就有可能产生校验错误,例如,发送数字0,则在接收方回产生校验错误,发送数字1,则不会产生校验错误。
问第一个问题,当接收方发现有校验错误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这个是否与串口的通信协议有关?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接收方接收数据的时候,当有发生校验错误的时候,只会收到发送的数据的前64个字节,后面的都没有了;而不产生校验错误的时候,接收会很正常,会全部收到?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现在还需要问第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现在还需要问第一个问题

说说是如何解决的吧,LZ!!!

网友:
其实也不能叫解决了,是我自己在驱动里加太多打印了造成的,去掉打印就好了,具体原因也不知道,没有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