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各位高手帮忙分析PXA270的SPI初始化!!!!

楼主:
请问哪位大哥写过PXA270的SPI驱动程序啊

我在初始化SPI中  SPI引脚用的:
                       GPIO23    SSPSCLK     FOUT2
                       GPIO24    SSPSFRM     作为使能(低电平有效)
                       GPIO25    SSPTXD      FOUT2
                       GPIO26    SSPRXD      FIN1
先设置了SPI那4根GPIO的方向、功能
然后设置寄存器sscr0 、sscr1
        g_pSSPRegs->sscr0 = 0x00000000;
        g_pSSPRegs->sscr1 = 0x00000000;
        g_pSSPRegs->sscr0 |= (XLLP_SSCR0_TIM | XLLP_SSCR0_RIM | XLLP_SSCR0_DSS_8BIT);
                                 1<<23            1<<22            0x7
        //g_pSSPRegs->sscr1 |= (XXLP_SSCR1_SPH);

        g_pSSPRegs->sscr0 |= XLLP_SSCR0_SSE;
                                1<<7

最后选第一组SPI:
        g_pCLKRegs->cken |= XLLP_CLKEN_SSP1;    //  XLLP_CLKEN_SSP1    (1<<23)

这样初始化之后为什么
我用示波器量SSPSCLK(GPIO23)没有任何波形
向TX(GPIO25)写入一字节,也没有波形
读出来的,通过打印信息看都是0XFF
打印信息如下:
SPI Write One Byte: 0x0
SPI Read2 One Byte: 0xff
SPI Write One Byte: 0xf0
SPI Read1 One Byte: 0xff
SPI Write One Byte: 0x0
SPI Read2 One Byte: 0xff
设置的寄存器相关打印信息如下:
g_pPIORegs->GPDR0: 0xc3e307e6       //1100 0011 1110 0011 0000 0111 1110 0110
g_pPIORegs->GAFR0_U: 0xa5188110     //1010 0101 0001 1000 10 00 00 01 00 01 00 00
g_pSSPRegs->sscr0: 0xc00087         //1100 0000 0000 0000 1000 0111
g_pSSPRegs->sscr1: 0x0              //0
g_pCLKRegs->cken: 0xc00ae4          //1100 0000 0000 1010 1110 0100

网友:
没看PXA270的datahseet,只好随便提示一下,我看了你的代码,好像设置4个GPIO的方向,然后是使能了SPI的时钟,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寄存器要配置这几个GPIO是用作普通的GPIO,还是SPI专用控制器。

网友:
GAFR0_U这个就是GPIO的功能寄存器!

网友:
pCKMGR_REG->cken |= XLLP_CLKEN_SSP1;
pSSP_REG->sscr0 =0;
pSSP_REG->sscr0 = (XLLP_SSCR0_TIM) | (XLLP_SSCR0_DSS_8BIT);
pSSP_REG->sscr1= 这里好像还设置从主/从机模式

网友:
我把SSCR1设置成如下:
g_pSSPRegs->sscr1 =  SSCR1_TTELP | SSCR1_TTE | SSCR1_RFT(0x1) | SSCR1_TFT(0x1)
                     (1 << 31)     (1 << 30)    ((0x1) << 10)    ((0x1) << 6)

还是不行!!!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把时钟配置好,用示波器把时钟弄出来了 ,再看接受和发送。
因为接受和发送都是根据时钟来的

网友:
我也再调spi,只不过我是用GPIO口模拟的。时钟也是没有调好,不知道这个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把时钟配置好,用示波器把时钟弄出来了 ,再看接受和发送。
因为接受和发送都是根据时钟来的

时钟是在哪里配置的??
用到哪个寄存器??

网友:
现在我往SPI的ssdr中写数
然后通过打印信息看
SSSR的第4位状态位
发现SSSR的第4位始终为0
也就是根本就没有写操作

网友:
SPI的时钟是在SPI读写的时候才产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把时钟配置好,用示波器把时钟弄出来了 ,再看接受和发送。
因为接受和发送都是根据时钟来的

kondykuang兄  你说的这先把clock调出来是怎么调的? 你的意思是配置好了SSPSCLK就会有clock输出么?
好像spi只有在发送和接收的时候,SCLK才有clock输出吧?

看lz的帖子是clock没有配置好,初始化代码部分也没有配置。

网友:
顶,我以前pxa270的 spi 也没有调通, 配置寄存器和使能spi时钟, 死活发不出数据
最后只能改用 cpld 来操作spi~

网友B:
SPI还有钟极性和相位,你设置对了么?  仔细看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还有钟极性和相位,你设置对了么?? 仔细看看datasheet。

请问您说的是PXA270吗?
我看了几个驱动都是这么配置的啊
您说的钟级性和相位是在哪设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I还有钟极性和相位,你设置对了么?? 仔细看看datasheet。

请问您说的是PXA270吗?
我看了几个驱动都是这么配置的啊
您说的钟级性和相位是在哪设置的呢???

那你可能是使用的默认配置,但是和你通讯的另一方也要和你有相同的配置
关于时钟极性,你可以google SPI 时钟极性,介绍的文章很多的

网友:
我是使用了默认的配置,
我设置的是主模式
SPI的另外一端我还没接
我做了个线程一直执行写操作
量SPI的TX和CLK发现什么都没有
请问您说的是PXA270的吗?
因为不同的处理器对SPI有不同的配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使用了默认的配置,
我设置的是主模式
SPI的另外一端我还没接
我做了个线程一直执行写操作
量SPI的TX和CLK发现什么都没有
请问您说的是PXA270的吗?
因为不同的处理器对SPI有不同的配置方法

如果CLK什么都没有肯定是不对的,你怎么量的? 用示波器? 有没有设置好触发?
你空闲状态CLK是高还是低?

网友D(2009-08-24):
用示波器量的
空闲状态原来是高
现在是低
请问楼上能留个QQ或者MSN吗??
谢谢啦

网友E:
现在我把sscr0的SCR(19:8)位 |=0x37000
发现可以有时钟
但是TX脚还是量不到波形!

网友F:
楼上的兄弟。。。。SPI涉及到的不就那么几个寄存器么?
你多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G:
现在通过测量可以发现
每次写的时候才会有CLK波形,这样应该是对的
但是写数据(0xff)我量TX脚,一直是低
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是高才对吧?

网友H:
我再顶!
是涉及那几个寄存器!
但是我把很多BSP的初始化代码都试了
自己也查了相关的SPEC关于SPI的说明
没发现哪有错误啊
可是就是不出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
我设置SSCR0,把时钟调到14K就会在写操作(即把数放到SSDR中)时会有波形,
但是如果设置成13M就不会有波形出现
另外,我在写函数中把24脚(CS)拉低,开始往SSDR中放数,然后检测状态寄存器SSSR的第四位
发现这位根本没有变化,说明写工作一直没进行,但是CLK却出来了
请问哪位高手真正做过PXA270的SPI驱动
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啊!
谢谢啦!!!!

网友I(2009-10-28):
lz,24脚CS怎么拉低?寄存器设置的?我现在CS死活拉不下去,CLK也出不来。。。

网友J:
CS配置成GPIO

网友K:
搞定了。。主要设置SSCR0,SSCR1。要把CLKEN打开。。有2种操作模式。CPU和DMA。

网友L(2010-04-13):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