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预处理器标识#error的目的吗?

楼主:
   这问题对区分一个正常的伙计和一个书呆子是很有用的。只有书呆子才会读C语言课本的附录去找出象这种问题的答案。当然如果你不是在找一个书呆子,那么应试者最好希望自己不要知道答案。

网友:
定义#if  #else 等预定义的时候做提示,一般放在*.H头文件中。

网友:
#error预处理指令的作用是,编译程序时,只要遇到#error就会生成一个编译错误提示消息,并停止编译。其语法格式为:
#error error-message
注意,宏串error-message不用双引号包围。遇到#error指令时,错误信息被显示,可能同时还显示编译程序作者预先定义的其他内容。系统所支持的error-message请查找相关信息获得!

网友A:
可是你们看看这个作者是怎么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们看看这个作者是怎么回答的:
http://space.yoka.com/blog/2197051/

有些东西你可以不掌握,但不代表你可以不知道
因为当你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显得很无知
而如果知道只是由于这东西过于复杂或者过于无聊,甚至基本很少用
你大可以不把它牢记于心中,等你需要的时候再去查!

人与人的差别很多时候就在于别人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你可能认为很重要
而别人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你可能认为不重要
这没有冲突,只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罢了!

如果都照那篇文章所说的那样,类似这些指令的设计者都是书呆子了!

网友:
指令              用途
          #            空指令,无任何效果
          #include     包含一个源代码文件
          #define      定义宏
          #undef       取消已定义的宏
          #if          如果给定条件为真,则编译下面代码
          #ifdef       如果宏已经定义,则编译下面代码
          #ifndef      如果宏没有定义,则编译下面代码
          #elif        如果前面的#if给定条件不为真,当前条件为真,则编译下面代码
          #endif       结束一个#if……#else条件编译块
          #error       停止编译并显示错误信息

支持楼上,有些东西,我感觉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很多事情了解一下,真正用到的时候一查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