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模块没有返回结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6-03):
手机模块没有返回结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使用同样的AT指令分别在超级终端下和用代码方式发向手机模块,结果前者可以收到结果而后都却收不到。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估计是配置问题,像波特率等。你的看法呢?谢谢。
模块
波特率

网友A:
不知道,既然怀疑到这些问题,那你可以做一下测试,修改参数来尝试。

网友B:
从最简单的AT指令开始测,调试代码时 要耐心,一步步去调试,若程序没问题,那你就得 去考虑配置参数问题了。

网友C:
你要说清楚你是什么模块,型号,还有你都做什么,目前你的问题范围太大,

网友D:
用代码发送AT,后面有加回车?
可以再检查一下串口设置。

网友E(2009-07-17):
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波特率问题;
既然超级终端可以,那看一下超级终端的配置,或者用AT+IPR?检查默认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