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学习

楼主:
请问 怎么 学习arm?我是 和51一起学 的。。这样 可以吗?

网友:
没有操作系统 arm就用ads啦 和单片机差不多 大多为arm7系列 但是arm的前景是代操作系统才有发展

网友:
arm最好还是和操作系统比如linux一起学,现在流行arm9一般是s3c2410芯片!

网友:
搞个开发板,跑个WinCE,linux玩玩;
不过首先先拿ARM当单片机用

网友:
我是 和51一起学 的。。这样 可以吗?
完全可以。
有些人不学单片机都开始上ARM了,最主要是要有开发板。

网友:
引用楼主 gx19890101 的回复:
请问 怎么 学习arm?我是 和51一起学 的。。这样 可以吗?

可以但不推荐
如果楼主想搞嵌入式系统方面
还是买个板子去搞
WINCE和LINUX
都不错。

网友:
学ARM还是要和操作系统一起学习的,一般都是linux操作系统,这样会比较实用哦,你可以看下我在eeworld的博客也可以加我QQ248613180,技术交流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 直接学习ARM9,上操作系统 QQ交流群94503590

网友:
可以,学会ARM了,MCU就是菜鸟了,建议你学ARM,然后去尝试接小项目,在接的小项目过程中完善自己的51水平:http://hi.eeworld.net/link.php?url=http://blog.eeworld.net%2Farmjishu123

网友:
其实 还是还好好的把单片机学透了之后 在去学ARM 有了单片机的基础,在不涉及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学习ARM也不难,跟单片机很像,学ARM最好有个开发板,光看书是不行的

可以加入我的群,94503590 里面有整单片机和ARM的,多和他们交流